1602LCD+52单片机做的计时器(全程小白亲自注释)

楼主:
“(分享文件)”
文章出自https://wenku.baidu.com/view/1e5616197375a417866f8f90.html
注释是本人自己添加 按照初学小白的理解 通俗易懂 若有错误请各位指出以免误人子 ,
蜂鸣器  按键 没有测试  水平有限 没看出控制它们程序在那段,请高手指出  自学艰难 全凭前人提携
以下是程序原来的原理图 和我自己开发板的型号(HC6800-MS原理图)官网有资料

控制端子已经匹配普中6800开发板
每隔一分钟,蜂鸣器响一次,按键按一下,计数器清0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trins.h,函数,应用于程序设计,一般出现在C51单片机编程中,一般程序中需要使用到空指令_nop_();字符循环移位指令_crol_等时使用。
                     //crol_ 字符循环左移
                       //_cror_ 字符循环右移
    //_irol_ 整数循环左移
    //_iror_ 整数循环右移
    //_lrol_ 长整数循环左移
    //_lror_ 长整数循环右移
    //_nop_ 空操作 (相当于8051 NOP 指令)
    //_testbit_ 测试并清零位 (相当于8051 JBC 指令)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N=P2^7;
uchar code dis2[]={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  //1-9
uchar code p[]="-";//code 可以不加,加了之后就是固定了这个数组不能对其进行操作、、这个一定要注意。。。

uchar j,k,kk,miao,miao1,fen,fen1,shi,shi1;
void delay_ms(int x)//延时程序,延时1ms
{

uint i;

while(x--)

for(i=0;i<120;i++);
}
uchar busy()//对LCD1602  判断是否忙

{

uchar status; //声明函数status

RS=0; //读内部寄存器状态算是读指令选择  RS=0指令选择

RW=1; //读操作

EN=1;//使能信号也就是开始工作的意思 ,读操作一直高电平,写操作只是高脉冲

delay_ms(1);

status=P0;  //函数定义为P0,就是说p0是数据口 00-07 8个端子要是07是高电位就是1602忙碌 07是低电平就是闲

EN=0; //读操作完成 拉低使能信号,为下次工作做准备

return status; //return 返回函数 读取完P0口数据返回主函数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写命令程序,首先对其进行判忙

{

while((busy()&0x80)==0x80);//对返回进行或运算判断全1则1,如果为忙就进行等待

RS=0; //命令选择

RW=0; //写操作

EN=0;// 片选信号拉低准备工作

P0=cmd; //函数cmd的数据放到P0上

EN=1; //片选信号开始工作

delay_ms(1);

EN=0;//拉低片选为下次做准备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写数据函数函数dat
{
while((busy()&0x80)==0x80); //忙判断 或-全1则1

RS=1; //数据选择

RW=0; //写操作

EN=0; //片选信号

P0=dat; //P0读取dat

EN=1; //开始传送

delay_ms(1);

EN=0; //拉低片选信号
}
void canshu() //初始化1602函数  百度一大把
{

write_cmd(0x38);

delay_ms(1);

write_cmd(0x01);

delay_ms(1);

write_cmd(0x06);

delay_ms(1);

write_cmd(0x0c);

delay_ms(1);
}
*****************************************************************************

********************************************************************************
/*void xianshi(uchar x,uchar y,uchar *str) //*str是指针字符串的指针,xy可能是数据指针函数
{

uint i=0; //声明函数i并且赋值0

if(y==0) //当函数y=0时 为真  可能是写在第一行的意思

write_cmd(0x80|x); //执行命令x和0x80(1000 0000)相与 全1是1得出命令 执行

if(y==1)  //当函数y=1时 为真  可能是写在第二行的意思

write_cmd(0xc0|x); //执行命令x和0xc0(1100 0000|x)相与 全1是1得出命令 执行 0xc0=0x80+0x40

for(i=0;i<16;i++) //i值循环增加  不知所云

{

write_data(str[i]); //*str是指针字符串的指针,
                    //str[i]的意思可能是把i变成字符串 当数据执行  出自百度介绍 不是很懂

if(p=='\0') //字符串判断结束标志  如果p的ascii码为0  好像是把一个字符串赋值给数组:u8 str1[]={"cxjr.21ic.org"};
              //实际上数组str1在内存中的实际存放情况为:
            //  c x j r . 2 1 i c . o r g '\0'出自百度 介绍

               //这后面的'\0'是由C编译系统自动加上的。所以在用字符串赋初值时一般无须指定数组的长度, 而由系统自行处理。

break;

}
} */

void aaa() interrupt 1 //定时器aaa函数中断入口1
{

TH0=(65535-50000)/256; //50ms一中断

TL0=(65535-50000)%256;

if(++kk==40) //k先+在判断是否=18 kk可能是中断函数 先++在计算是为了从0开始计数 后++可能从1 开始
{
miao++; //kk中断18次时间秒自加1
if(miao==10) //当个位=10
{
    if(miao1++==5) //miao1 自加一次 直到5次以后秒数达到59 后条件导通程序往下一步走
      {
       if(fen++==10)
        {
         if(fen1++==5)
           {
            if(shi++==10)
             {

              if(shi1++==1)
                {
                  shi1=0;
                   shi=0;
                 }

                 shi=0;
             }
              fen1=0;
            }
          fen=0;
          }
       miao1=0;
       }
      miao=0;
      }
      kk=0;
     }
    }
void main()
{
P1=0x00;//我自己加的  要不然 开机显示小黑块  前一个帖子 有介绍 理由参照6800开发板原理图
P2=0X06; //同上
canshu();
//xianshi(0,0,p);//不清楚
//xianshi(0,1,p+16);// 不清楚
EA=1;
  ET0=1;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如果不准可对其进行修改,比如4000可能更准确  TL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TR0=1;
  while(1)
   {
     write_cmd(0x80|1); //1000 0001  相与有1则一 这个是时的位置

     write_data(dis2[shi]); //dis2[]1-9数组名字 这个是时的显示

     write_cmd(0x80|2);//10000010 也就是十六进制0x82代表时的个位显示位置

     write_data(dis2[shi1]);//1-9数组选择小时的个位

     write_cmd(0x80|3);//地址0x83 在这个地址上写

     write_data(p[0]);//数据为第二个数组的0位 这个数组就一个-符号
     write_cmd(0x80|4); //地址0x84  也就是分的十位

     write_data(dis2[fen1]); //写数据函数 写数组制定数据到分的十位

     write_cmd(0x80|5);//以下类同

     write_data(dis2[fen]);

     write_cmd(0x80|6);

     write_data(p[0]);
     write_cmd(0x80|7);

     write_data(dis2[miao1]);

     write_cmd(0x80|8);
     write_data(dis2[miao]);
    }
}

网友A(2020-02-23):
目前正在学习  加油

网友B(2022-05-03):
温故而知新 最近在家 又把注释理解添加一遍 按照初学的水平做到注释  很多人说注释做到不规范,这个正常 因为我连规范是什么都不清楚 只当又做了一次笔记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trins.h,函数,应用于程序设计,一般出现在C51单片机编程中,一般程序中需要使用到空指令_nop_();字符循环移位指令_crol_等时使用。
                     //crol_ 字符循环左移
                       //_cror_ 字符循环右移
    //_irol_ 整数循环左移
    //_iror_ 整数循环右移
    //_lrol_ 长整数循环左移
    //_lror_ 长整数循环右移
    //_nop_ 空操作 (相当于8051 NOP 指令)
    //_testbit_ 测试并清零位 (相当于8051 JBC 指令)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N=P2^7;

uchar code dis2[]={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  //1-9

uchar code p[]="-";//code 可以不加,加了之后就是固定了这个数组不能对其进行操作、、这个一定要注意。。。

uchar j,k,kk,miao,miao1,fen,fen1,shi,shi1;

void delay_ms(int x)//延时程序,延时1ms

  {

    uint i;

    while(x--)

    for(i=0;i<120;i++);
   }
    uchar busy()//对LCD1602  判断是否忙

     {

       uchar status; //声明函数status

       RS=0; //读内部寄存器状态算是读指令选择  RS=0指令选择

       RW=1; //读操作

       EN=1;//使能信号也就是开始工作的意思 ,读操作一直高电平,写操作只是高脉冲

       delay_ms(1);

       status=P0;  //status是子函数声明的函数入口函数定义为P0,就是说p0是数据口 00-07 8个端子要是07是高电位就是1602忙碌 07是低电平就是闲,status是子函数声明的函数入口

       EN=0;       //读操作完成 拉低使能信号,为下次工作做准备

       return status; //return 返回函数 读取完P0口数据返回主函数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写命令程序,首先对其进行判忙

        {

            while((busy()&0x80)==0x80);//对返回进行或运算判断全1则1,如果为忙就进行等待

            RS=0; //命令选择

            RW=0; //写操作

            EN=0;// 片选信号拉低准备工作

            P0=cmd; //函数cmd的数据放到P0上

            EN=1; //片选信号开始工作

            delay_ms(1);

            EN=0;//拉低片选为下次做准备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写数据函数函数dat
  {
    while((busy()&0x80)==0x80); //忙判断 或-全1则1

    RS=1; //数据选择

    RW=0; //写操作

    EN=0; //片选信号

    P0=dat; //P0读取dat

    EN=1; //开始传送

    delay_ms(1);

    EN=0; //拉低片选信号
  }
void canshu() //初始化1602函数  百度一大把
{

write_cmd(0x38); //写命令函数 命令数据0X38=111000,初始化设置16*2显示 5*7点阵,8为数据接口

delay_ms(1);

write_cmd(0x01);//清屏

delay_ms(1);

write_cmd(0x06);//指针自动加1

delay_ms(1);

write_cmd(0x0c);//开光标显示 不显示

delay_ms(1);
}
*****************************************************************************

          这里没有数据地址命令 因为数据地址再别的函数里面给定

********************************************************************************

/*void xianshi(uchar x,uchar y,uchar *str) //*str是指针字符串的指针,xy可能是数据指针函数
{

uint i=0; //声明函数i并且赋值0

if(y==0) //当函数y=0时 为真  可能是写在第一行的意思

write_cmd(0x80|x); //执行命令x和0x80(1000 0000)相与 全1是1得出命令 执行

if(y==1)  //当函数y=1时 为真  可能是写在第二行的意思

write_cmd(0xc0|x); //执行命令x和0xc0(1100 0000|x)相与 全1是1得出命令 执行 0xc0=0x80+0x40

for(i=0;i<16;i++) //i值循环增加  不知所云

{

write_data(str[i]); //*str是指针字符串的指针,
                    //str[i]的意思可能是把i变成字符串 当数据执行  出自百度介绍 不是很懂

if(p=='\0') //字符串判断结束标志  如果p的ascii码为0  好像是把一个字符串赋值给数组:u8 str1[]={"0000.0000.000"};
              //实际上数组str1在内存中的实际存放情况为:
            // '\0'出自百度 介绍

               //这后面的'\0'是由C编译系统自动加上的。所以在用字符串赋初值时一般无须指定数组的长度, 而由系统自行处理。

break;

}
} */  8*******************************************************

     废函数卧槽 刚发现源程序这个子函数开头有斜杠 是个废函数

     **************************************************************

void aaa() interrupt 1 //定时器aaa函数中断入口1
{

  TH0=(65535-50000)/256; //50ms一中断

   TL0=(65535-50000)%256;

   if(++kk==40) //****************k先+在判断是否=40 kk可能是中断函数 先++在计算是为了从0开始计数 后++可能从1 开始   语法格式等同于   ++kk
                 ********************kk是全局变量                                                                                  if(k=40)
   {
     miao++; //********************kk中断40次时间秒自加1

     if(miao==10) //当个位=10
       {
          if(miao1++==5) //miao1 自加一次 直到5次以后秒数达到59 后条件导通程序往下一步走
            {
              if(fen++==10)
                {
                  if(fen1++==5)
                   {
                     if(shi++==10)
                      {

                       if(shi1++==1)
                        {
                          shi1=0;
                           shi=0;
                        }

                       shi=0;
                      }
                    fen1=0;
                    }
                     fen=0;
                 }
       miao1=0;
       }
      miao=0;
      }
      kk=0;
     }
    }
void main()
{
P1=0x00;//我自己加的  要不然 开机显示小黑块  前一个帖子 有介绍 理由参照6800开发板原理图

P2=0X06; //同上

canshu();// //初始化1602函数  百度一大把

xianshi(0,0,p);//子函数 没用  //

xianshi(0,1,p+16);// 子函数 没用
EA=1;

ET0=1;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如果不准可对其进行修改,比如4000可能更准确  TL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TR0=1;
  while(1)
   {
     write_cmd(0x80|1); //*********************1000 0001  相与有1则一 这个是时的位置               光标起始位置加一是小时十位的位置

     write_data(dis2[shi]); //************* //dis2[]1-9数组名字 这个是时的显示

                                  write_data写数据函数 数据内容是数组dis2(全局变量)

                                  shi也是全局变量 shi=1 显示数组第一个字符1

write_cmd(0x80|2);//10000010 也就是十六进制0x82代表时的个位显示位置

     write_data(dis2[shi1]);//1-9数组选择小时的个位

     write_cmd(0x80|3);//地址0x83 在这个地址上写

     write_data(p[0]);//数据为第二个数组的0位 这个数组就一个-符号
     write_cmd(0x80|4); //地址0x84  也就是分的十位

     write_data(dis2[fen1]); //写数据函数 写数组制定数据到分的十位

     write_cmd(0x80|5);//以下类同

     write_data(dis2[fen]);

     write_cmd(0x80|6);

     write_data(p[0]);
     write_cmd(0x80|7);

     write_data(dis2[miao1]);

     write_cmd(0x80|8);
     write_data(dis2[miao]);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