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洞洞板心形流水灯制作

楼主:
学习单片机的小学生第一次发帖,不足之处还请高人指正。

这期间,实再无聊,在网上看一些电子制作的视频。看了一个群主自己做了一个心形流水灯,效果实再不错,但是看到他写的代码,就是觉得太乱。不成系统,一大堆的数组组织起来的代码,没有注释,看的让人着实不爽。

频中的代码片段:

是不是看得有点晕?

正好家里还有几块洞洞板和LED灯,用了两天时间,加上代码总算是搞定了。旨当给孩子的玩具了,孩子也比较喜欢。

先看一个效果视频:

相关图片:

由于手头只有7*9的板子,用了26个LED,光拼这个心形就用了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看似简单,拼起来要考虑线的走向等等问题。

手头还有几只STC98C52RC,占用了P1, P2, P3和ALE(4.5)以及4.6管脚。为啥不用P0脚?因为想起了要接上拉电阻,手头又没有,所以干脆没有用。虽然我的LED是共阳接法。。。其实是为了以后扩展用的

因为是用3节1.5V的电池带动,为了能亮一些,所以限流电阻接了100欧的。

流水灯嘛就是一堆IO口的输出,没啥复杂的,是51单片机初学者的Hello World,复杂之处在于设计led流水灯的算法。笔者因为是从软件转过来的,虽然在PC端有一大堆的内存可以使用,但是学习单片机,面对只有几百之字的内存和几K的存储空间。但是从算法上节约程序空间是笔者的习惯。另外程序看得也明白。主要是不想用一大堆数组,一堆看的头疼的循环加套循环,只想设计几个函数,解决问题。最终编译出来,程序代码686字节,占用内存23.0,我自己还能接受。

还有一些效果有些思路,但是真是没有时间写了,有兴趣的坛友可以在我的思路上完善。因为LED较多,代码中没有使用循环左右移的代码。觉得用unsign long左右移动就足够了。当然程序中也注释了一段笔者参考网上的uint32的循环左右移的代码,供有兴趣的坛友参考。

另外由于不需要精确定时也为了写程序方便,没有使用定时器,仅用了一个软件延时。有兴趣的坛友可以使用定时器试一下哈。

单片机代码如下:
#include "STC89C5xRC.H"

#define int8 char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short
#define uint32 unsigned long

#define FUNJMP        79                // 函数跳转延时
#define TIME         100                // 语句间延时

/**********************************
函数功能:软件延时
入口参数:
        count uint16 软件延时的毫秒数

返    回:无
备    注:无
**********************************/
void Delay(uint16 count)
{
        uint16 i;
        uint8 j;
        for(i = count; i > 0; i--)
                for(j = 110; j > 0; j--);
}

/**********************************
函数功能:全亮闪烁
入口参数:
        count uint8  闪烁次数
        ms          uint16 闪烁时停留的毫秒数

返    回:无
备    注:无
**********************************/
void Flash(uint8 count, uint16 ms)
{
        uint8 i;

        for(i = 0; i < count * 2; i++)
        {
                P1 = ~P1;
                P2 = ~P2;
                P3 = ~P3;
                P4 = ~P4;

                Delay(ms);
        }
}

/**********************************
函数功能:
        循环移动无符号数

入口参数:
        uint32 val                待移动的数
        uint8  count        移动的位数

返    回:移动的结果
备    注:
        count < 0,左移
        count > 0, 右移
**********************************/
//uint32 CycleShift(uint32 val, int8 count)
//{
//        uint32 temp = 0;
//
//        if(count == 0)
//                return val;
//
//        temp |= val;
//
//        if(count < 0)
//        {
//                val <<= -count;
//                temp >>= (32 + count);
//        }
//        else
//        {
//                val >>= count;
//                temp <<= (32 - count);
//        }
//
//        return val | temp;
//}

/**********************************
函数功能:根据参数设定LED的亮灯
入口参数:
        value uint32 设定led亮灯的数据

返    回:无
备    注:无
**********************************/
void LED(uint32 value)
{
        P1 = value & 0xFF;
        P3 = (value & 0xFF00) >> 8;
        P2 = (value & 0xFF0000) >> 16;
        P44 = (value & 0x1000000) >> 24;
        P45 = (value & 0x2000000) >> 25;
}

/**********************************
函数功能:流水灯
入口参数:
        value uint8        流水灯初值(0.逆时针  1.顺时针)
        isOff uint8 是否关闭流过的灯(1.关闭  0.不关闭)

返    回:无
备    注:无
**********************************/
void Assembly(uint32 value, uint8 style)
{
        uint8 i;

        for(i = 0; i < 26; i++)
        {
                LED(value);

                // 第7位为1,则为顺时针,否则为逆时针
                if((style & 0x80) == 0x80)
                        value <<= 1;
                else
                        value >>= 1;

                // 第0位为1则为单个流水灯(为0则是亮过的不再熄灭)
                if((style & 1) == 1)
                        value++;

                // 第1位为1则为顺时针逐个灭灯
                if((style & 2) == 2)
                        value |= 1;

                // 第5位为1则为逆时针单个灯
                if((style & 0x10) == 0x10)
                        value |= 0x2000000;

                Delay(TIME);
        }
}

/**********************************
函数功能:双向流水灯
入口参数:
        dir uint8 0.双向点亮(从上到下)  1.双向熄灭(从上到下)

返    回:无
备    注:无
**********************************/
void Assembly2(uint8 dir)
{
        uint8 i;
        uint16 clockwise;
        uint16 anticlockwise;

        Delay(TIME);

        clockwise = 0x1FFE;
        anticlockwise = 0x1FFF;
        for(i = 0; i < 14; i++)
        {
                uint32 temp = anticlockwise;
                temp = temp << 13;
                temp = temp | (clockwise & 0x1FFE);

                if(dir)
                        temp = ~temp;

                LED(temp);

                clockwise = clockwise << 1;
                anticlockwise = anticlockwise >> 1;
                Delay(TIME);
        }
}

void main()
{
        while(1)
        {

                //Delay(FUNJMP);

                // 全灭的状态下顺时针逐个流水亮灯
                Assembly(0xFFFFFFFE, 0x81);

                // 全灭的状态下顺时针堆积亮灯
                Delay(FUNJMP);
                Assembly(0xFFFFFFFE, 0x80);

                // 全亮状态下顺时针逐个堆积灭灯
                //P1 = 0xFF;
                Delay(FUNJMP);
                Assembly(1, 0x82);

                // 全灭状态下逆时针逐个流水亮灯
                Delay(FUNJMP);
                Assembly(0x1FFFFFF, 0x10);

                // 逆时针逐个堆积亮灯
                Delay(FUNJMP);
                Assembly(0x1FFFFFF, 0x00);

                // 全亮的状态下逆时针堆积灭灯
                Delay(FUNJMP);
                Assembly(0x2000000, 0x10);

                // 两边点亮
                Delay(FUNJMP);
                Assembly2(0);

                // 两边收缩
                Delay(FUNJMP);
                Assembly2(1);

                // 闪烁
                Delay(FUNJMP);
                Flash(3, FUNJMP - 10);

                Delay(3000);
        }
}

洞洞板的设计比较简单,为了美观,用了两块洞洞板,一个板子上是共阳的26根LED,另一块板子放单片机,晶振,然后是一堆插针。

洞洞板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