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控制42步进电机需要哪些硬件?

楼主(2020-02-22):
最近要一个机械装置,需要用到42步进电机。我所会使用的就是买51单片机开发板送的步进电机,这个步进电机只需插在开发板烧入程序就可以了。
但我看很多人使用42步进电机时需要用到24V的开关控制电源、步进电机驱动器等等。请问控制42步进电机具体要哪些硬件清单呢?还有就是这些硬件如何接线,我看网上步进电机的驱动器有很多接线孔,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多接线端口。还请知道的大佬详细介绍,如果有相关视频或图文就更好了!
我用42步进电机主要用于偏心轮的旋转,所以一般是控制步进电机旋转一两圈,或者说旋转多度,我对步进电机如何控制其旋转一圈,或者旋转多少度也不知道怎么控制,还请大佬赐教!

网友A:
步进电机驱动器 数码管显示 就可以控制

网友B:
网上的驱动器那么多接线孔是针对不同步进电机的,你如果学开发板的步进电机使用,驱动42步进电机就不会很难

网友C:
L298N就可以控制
逻辑输入IN1~IN4分别与单片机的控制引脚相连,输出A和输出B(OUT1~OUT4)分别与电机的A、-A、B、-B相连。12V供电和GND使用稳压电源(可以电源适配器6-12V)。注意:同时GND还要与单片机的GND相连接,这样才能控制。

网友D:
42步进电机是有好多型号,你要根据你的应用需要选好电机型号,根据电机再选驱动器,驱动器都有说明书,根据说明书接线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L298N就可以控制
逻辑输入IN1~IN4分别与单片机的控制引脚相连,输出A和输出B(OUT1~OUT4)分别与电机的A、 ...

l298N只有12V电,42步进电机一般是要24V电吧,因为我看很多人用42步进电机都搭配了电源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驱动器 数码管显示 就可以控制

请问数码管是为了显示速度吗?不用数码管可以吗?因为我应该不用显示什么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的驱动器那么多接线孔是针对不同步进电机的,你如果学开发板的步进电机使用,驱动42步进电机就不会很难

开发板送的资料只是简单驱动步进电机,比如转多久停多久,关于步进电机复杂点的教程就没了。我想学习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因为控制装置的原因,它只转一两圈,甚至不到一圈,如果您有相关视频教程或者相关程序还请发发,我是小白。

网友E:
几线几相的步进?电压多大?电流多大?不同的步进驱动模块也不一样,一般来说42是四线两相的多,这个用298驱动也行,别的驱动也行,自己搭H桥也行,然后用单片机控制步进,然后是二分细化……再看步进角是多少,例如1.8度?然后按照正序导通就是顺时针,逆序导通就是逆时针。步进的步数可以精确的控制旋转的角度,200步就是一整圈,到位后锁定,可以保持角度不变。

网友F:
单片机不可能直接驱动步进电机,所以需要驱动电路(驱动器),驱动电路的工作电压是24V, 所以还要有24V开关电源。一般驱动器接线孔主要有驱动信号DIR(方向)、EN(使能)、PUL(脉冲),电源(24V或交流18~48V),输出(接步进电机)A+、A-、B+、B-。
用专门的驱动器驱动步进电机和开发板送的资料简单驱动步进电机在程序编写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网友G:
只想简单的控制可用L298N,想要精准稳定控制用步进驱动器,我个人比较喜欢TB6560,TB6600,适合42和57步进电机,当然更大功率电机有更好的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线几相的步进?电压多大?电流多大?不同的步进驱动模块也不一样,一般来说42是四线两相的多,这个用298 ...

请问关于控制步进电机旋转一定角度的入手程序有吗?

网友H:
步进电机相应电压电源,UN2003。有的电路,如蠕动泵之类的需要24V以上电压的为了安全,还可加光耦和晶闸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发板送的资料只是简单驱动步进电机,比如转多久停多久,关于步进电机复杂点的教程就没了。我想学习控制 ...

步进电机的转动时根据脉冲进行的,单片机发送一个脉冲转动多少角度是根据电机的步进角,网上找一下步进电机的驱动原理。你搜索一下金沙滩宋师傅的《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这本书里面说得比较详细。

网友I:
网上的驱动器很多,接线孔是针对不同步进电机的

网友J:
http://www.51hei.com/bbs/dpj-180370-1.html
刚好才完成对42电机的测试, 详细请参考我的贴子, 里面有详细的角度,速度计算分析。
楼主可直接使用。网上很多程序你会发现使用过程是有问题的。我的程序是调试通过直接能用,你需要就给你了 。

网友J:
顺便问下楼主偏心轮是个啥东东,有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