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io口不够用的情况下链接多个电流传感器(数字量)

楼主(2020-02-23):
做一种充电器,接1602显示器,多路继电器链接,想要每个继电器都接一个电流传感器,但是单片机接口不够用了,该怎么连接?

网友A:
你好!
你说的端口不够用,是差了几个端口?
还有,把你现在的原理图发出来看看!

网友B:
1、用数据锁存器扩展IO口

网友B:
1、用数据锁存器扩展IO口
2、用可编程IO接口扩展芯片
3、用A/D

网友C:
找专用器件扩口,或几个单片机互联。

网友D:
1206用4根数据线 D4~d7;       D0~D3空;这样可以少4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