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利用nrf24L01能进行无线定位吗

楼主(2020-02-23):
(无正文)

网友A:
nrf24L01本身只能进行无线数据传送,要定位要加其他模块。

网友B:
正常情况下不能进行定位,如果要用一些比较特殊的方法,是可以进行定位的,但是局限性很大。
比如在开阔无干扰的环境下(信号强度和距离正相关),可以更具多个模块的信号强度来大概计算出位置关系,但是该方法精度很差,并且容易受到外部干扰。 手动打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nrf24L01本身只能进行无线数据传送,要定位要加其他模块。

要加什么模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不能进行定位,如果要用一些比较特殊的方法,是可以进行定位的,但是局限性很大。
比如在开阔无 ...

谢谢

网友C:
如果你能获取到RSSI就可以,但是精度可能较低,需要多个不同位置的nrf24L01。类似于以前检测电台位置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