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为什么每一次定时器会让LED增加?

楼主(2020-02-23):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led P2

sbit k1=P3^2;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beep=P1^5;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
                                        0x08,0x37,0x08,0x37};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void Int0Init()
{
        IT0=1;
        EA=1;
        EX0=1;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
        TH0=0XFA;
        TL0=0X00;
        ET0=1;
        EA=1;
        TR0=1;
}

void yu()
{
        u8 i;
        led=0xfe;
        while(1)
        {
                for(i=0;i<7;i++)
                {
                        led=_crol_(led,1);
                        delay(50000);
                }
                for(i=0;i<7;i++)
                {
                        led=_cror_(led,1);
                        delay(50000);
                }
        }
}

void main()
{
        while(1)
        {
                Int0Init();
                Timer0Init();
                yu();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delay(1000);
        if(k1==0)
        {
                 u8 p;
                for(p=0;p<10;p++)
                {
                        lsa=1;lsb=1;lsc=1;
                        P0=smgduan[p];
                        delay(10000);
                        P0=0x00;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i;
        TH0=0XFA;
        TL0=0X00;
        i++;
        if(i==1000)
        {
                i=0;
                for(i=0;i<10;i++)
                {
                        lsa=1;lsb=1;lsc=0;
                        P0=smgduan[i];
                        delay(10000);
                        P0=0x00;
                }
        }
}

网友A:
这一段程序使数码管从0显示到9:
for(i=0;i<10;i++)
                {
                        lsa=1;lsb=1;lsc=0;
                        P0=smgduan[i];
                        delay(10000);
                        P0=0x0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段程序使数码管从0显示到9:
for(i=0;i

但是他执行后,有一颗LED自动进入主函数了,

网友A:
中断执行完后肯定重新返回主程序。“有一颗LED自动进入主函数了”这句我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执行完后肯定重新返回主程序。“有一颗LED自动进入主函数了”这句我不明白。

就是回到主函数后,他会由原来的只亮一颗LED灯,增加至俩颗

网友B:
楼主把P2的3个端口作数码管位驱动在中断里运行,又把P2的8个端口作流水灯在主程序中运行,又没有按端口复用来编程,不乱套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