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蓝牙智能小车避障程序

楼主:
#include "IRSEARCH.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char ctrl_comm = COMM_STOP;//控制指令
char ctrl_comm_last = COMM_STOP;//上一次的指令

void IRSearch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EARCH_R_PIN;//配置使能GPIO管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配置GPIO模式,输入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配置GPIO端口速度
        GPIO_Init(SEARCH_R_GPIO ,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EARCH_L_PIN;//配置使能GPIO管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配置GPIO模式,输入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配置GPIO端口速度
        GPIO_Init(SEARCH_L_GPIO ,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SearchRun(void)
{
        if(SEARCH_L_IO == WHITE_AREA && SEARCH_R_IO == WHITE_AREA)
                ctrl_comm = COMM_UP;
        else if (SEARCH_L_IO == BLACK_AREA && SEARCH_R_IO == WHITE_AREA)
                ctrl_comm = COMM_LEFT;
        else if (SEARCH_R_IO == BLACK_AREA & SEARCH_L_IO == WHITE_AREA)
                ctrl_comm = COMM_RIGHT;
        else ctrl_comm = COMM_STOP;

        if(ctrl_comm_last != ctrl_comm)
        {
                        ctrl_comm_last = ctrl_comm;
                         switch(ctrl_comm)
                                {
                                        case COMM_UP:    ZYSTM32_run(50,10);break;
                                        case COMM_DOWN:  ZYSTM32_back(50,10);break;
                                        case COMM_LEFT:  ZYSTM32_Left(50,10);break;
                                        case COMM_RIGHT: ZYSTM32_Right(50,10);break;
                                        case COMM_STOP:  ZYSTM32_brake(10);break;
                                        default : break;
                                }
        }
}

网友A(2020-02-28):
谢谢分享,不做伸手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