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1单片机的tft显示,怎么改才能显示指定字符串?

楼主(2020-02-23):
这个是显示
//显示一个英文字符,带前景色和背景色设定
void Display_ASCII8X16_Color(uint x0,uint y0,uchar *s,uint forecolor,uint backgroundcolor)
{
        int i,j,k,x,y,xx;
        unsigned char qm;
        long int ulOffset;
        char  xdata ywbuf[32],temp[2];
        for(i = 0; i<strlen((char*)s);i++)
        {
                if(((unsigned char)(*(s+i))) >= 161)
                {
                        temp[0] = *(s+i);
                        temp[1] = '\0';
                        return;
                }
                else
                {
                        qm = *(s+i);
                        ulOffset = (long int)(qm) * 16;
                        for (j = 0; j < 16; j ++)
                        {
                                ywbuf[j]=Zk_ASCII8X16[ulOffset+j];
                        }
                        for(y = 0;y < 16;y++)
                        {
                                for(x=0;x<8;x++)
                                {
                                        k=x % 8;

                                        if(ywbuf[y]&(0x80 >> k))
                                        {
                                                xx=x0+x+i*8;
                                                PutPixel(xx,y+y0,forecolor);
                                        }
                                        else
                                        {
                                                xx=x0+x+i*8;
                                                PutPixel(xx,y+y0,backgroundcolor);
                                        }

                                }
                        }

                }
        }
}

这个是主程序,比如我想显示的不是指定字符而是字符串
void main()
{
        lcd_initial();
        bl=1;
        dsp_single_colour(WHITE);//设置背景白色

        while(1)
        {         uchar c  = 123;
                Display_ASCII8X16_Color(10,10,"111",RED,WHITE);
                Display_ASCII8X16_Color(10,30,"222",RED,BLACK);
                Display_ASCII8X16_Color(10,50,"333",RED,BLACK);
        }
}

网友A:
在TFT.C的开头就是字模,是需要自己做字库的,显示命令也在这个程序里,看似可以在任意位置显示指定颜色的字符(字符要自己取模后将相关数据录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TFT.C的开头就是字模,是需要自己做字库的,显示命令也在这个程序里,看似可以在任意位置显示指定颜色的 ...

请问比如我现在字模已经做好了,想定义个字符串存放数字,语句中直接使用字符串而不是加引号的固定字符。换句话说想做动态显示而不是静态,该怎么改显示程序?

网友B:
我想你应该看一看c语言中的数组,字符串,指针这三个概念。

网友C:
sprintf大法好

网友D(2020-05-26):
所以这个是不是没有办法动态显示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