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些抗干扰电路的设计

楼主(2020-02-23):
1.看到主板有0R电阻连接地时还有在电阻两端并上小电容的设计,这样不是短路了吗?是为了啥?有原理吗?
2.主板有种X_COPPER元件?他是X型的裸露铜皮,这有啥用?
新人入门,多多请教

网友A:
0R用于测试,并电容是用于滤波,裸露铜皮是用于元器件散热

网友B:
0r并不是真的一点点阻值都没有
他的作用很大的,一般PCB当中你不想过孔,他可以当作跳线,作用也是很多的有些usb的串口接地加一个
反正作用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解释

网友C:
0欧电阻有的地方是为了硬件调试和测试,可以断开检测调试。在EMC考虑可以保证单点连接,不会由于大面积敷铜造成多点连接,比如在单电源上模拟和数字部分隔开,这对抗干扰能力和采样精度上有较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