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TB6600+42步进电机测试通过 附程序

楼主(2020-02-23):
     经过年前到年后几个月,终于搞清我这个步进电机的性能。感谢CCC888在24小时必答区解答了我的问题,也把这个程序分享给大家。
附件程序测试连接42步进电机运行正常通过。
    发现电机对时间要求很高,如果主程序里的WHILE(1)里如果执行程序如果占用太多过长,会38影响步进电机的运行,还是新手没办法对时间进行很好的把控啊。

程序说明:
特色:程序是电机自动正反转120度(回到初始的地方)

主程序while(1)只是扫描一个按键,这个时间很快。对步进电机运行没有问题。
本想加一个TM1638模块,用它的按键,但是发现加了后电机工作会有失步的情况。为哈这个电机这么娇气啊??
http://www.51hei.com/bbs/dpj-180026-1.html

附件程序是对步进电机用了1细分, 细分多了,满足不了我的需求,转速会慢,STC52的端口输出频率太低了。
程序是电机自动正反转120度(回到初始的地方), 我最开始的想法是做一个自动手摇扇子,就是大炮打蚊子了,比较符合了。期间不能快递没办法做成品了。
中断里的时间是调试过无数次,有个简单的加速减速的过程,只是时间有点短,有胜于无吧,中断里用了DELAY函数来对电机在反转时进行一个延时短停来保护一下电机的冲击,这个时间远远少于进入中断的时间,所以也不会影响步进电机的脉冲产生时间得。

楼主:
TB6600+42步进电机测试通过

42motorTB6600FB120自动正反可用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电机控制引脚
sbit CLK  = P1^0;          //PUL-
sbit ENA  = P1^1;           //ENA-
sbit DIR  = P1^2;          //DIR-

//按键控制端
sbit speedup = P3^2;         //调速+
sbit speeddown = P3^0;         //调速-
sbit StopStart  = P3^1;           //停止与启动
unsigned int count=0;
unsigned int Tspeed[5]={250,500,1000,2500,3000};
//调速等级表,5个档位。1细分, 200脉冲一圈。         一个脉冲是1.8度。
//计算:
//4000,8ms一个脉冲(高电平4MS,低电平4MS,共是8MS)。 200个脉冲就是:1.6秒, 即1.6秒步进电机走一圈。37.5圈/分
//4000 起步会失步在1细分的情况下。
//3000        6ms                                                                                                    1.2                                                          50圈/分
//2000, 4ms一个脉冲(高电平2MS,低电平2MS,共是4MS)。 200个脉冲就是:0.8秒, 即0.8秒步进电机走一圈。75圈/分
//1000,就是0.4秒/圈, 150圈/分。
//500       0.2秒/圈,  300圈/分
//250       0.1秒/圈   600圈/分。  500US一个脉冲。1S就是2000个脉冲,IO输出就是2MHZ.在STC89C52的范围内。
//再细分下去,超出C52的范围。

//我这步进最佳最快有效是600转/分。最快1000圈/分

bit Run_Status=1;                                                   //默认是电机启动状态
unsigned int SPEED=0;                                   //脉冲频率初始6ms
unsigned int counttemp=0;                                   //暂存停止前的COUNT计数

void Init_time();
void Key_scan();
void delay(unsigned int hehe);                           //延时hehe毫秒

void main()
{
        CLK=0;
        ENA=1;                                 //ENA-接的控制口,但一样的,如果ENA=0,步进电机卡起
        DIR=1;                                 //DIR-接的控制口。初始化电机        低电平有效,测试,DIR=1,是正转, DIR=0反转。
        SPEED=Tspeed[4];
        P2=0X00;
        delay(2000);                            //延时2秒等待系统稳定。
        P2=0XFF;

        Init_time();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Key_scan();

         }
}
void Init_time()                                 //初始化定时器
{
        TMOD |= 0x01;
        TH0=(65536-SPEED)/256;                  //给time0装初值
        TL0=(65536-SPEED)%256;
    IE = 0x82;
        TR0=0;                       //开启中断产生脉冲信号
        EA=0;

}
void Enter_Timer0() interrupt 1         //进入定时器中断
{

        TH0=(65536-SPEED)/256;
        TL0=(65536-SPEED)%256;
        CLK=~CLK;                                          //发送脉冲……
        count++;
        if(count<100)
        SPEED=3000;                                          //如果调到2000失控   1细分
        if(count<200)
        SPEED=2000;
        else
        SPEED=3000;
        if(count==300)        //计数2次为一个脉冲周期          所以180度为计数200.如果计数100只有90度
                        {

                                DIR=~DIR;
                                count=0;
                                CLK=0;
                                TR0=0;                       //开启中断产生脉冲信号
                                EA=0;
                                delay(300);
                                CLK=0;
                                TR0=1;
                                EA=1;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delay几个毫秒,入口参数为几个毫秒
                                                                          //正反转切换时速度太快了。延时保护电机
{
unsigned int i,y;

for(i=n;i>0;i--)

for(y=114;y>0;y--);
}

void Key_scan()
{
        if(StopStart==0)
        {
                delay(10);
                if(StopStart==0)
                {

                        Run_Status=~Run_Status;
                        if(Run_Status)
                        {
                                count=counttemp;
                                TR0=1;                       //开启中断产生脉冲信号
                    EA=1;

                        }
                        else
                        {
                                counttemp=count;
                                    TR0=0;                       //关闭中断停止脉冲信号
                      EA=0;
                        }
                } while(!StopStart);
        }
}
/**********************************
        static char i=0;
        static char j=4;

        if(speedup==0)                                   //加速
        {
                delay(10);
                if(speedup==0)
            {

                        j--;
                        if(j<1)
                        j=0;
                        SPEED=Tspeed[j];
                }
        }          while(!speedup);
        if(speeddown==0)                                   //减速
        {
                delay(10);
                if(speeddown==0)
                {

                        i++;
                        if(i>4)
                        i=4;
                        SPEED=Tspeed[i];
                }
        } while(!speeddown);

}
   *************************************/

楼主:
是270度哈,中断初始化是没有开的,按一下键就开啦

楼主:
这些都可以自行改得。。

网友A(2020-04-21):
请问用32单片机控制TB6600驱动42步进电机转动与停止 ,如果按下一个确认按键,电机转动,还要用定时器或外部中断不

网友B(2021-09-21):
为什么我的会抖动,我是初学者,能教一下吗

网友C(2022-02-15):
为什么定时器初始化中的TH0和TL0中的speed直接用数字带入,电机的转速要快的多?若将键盘扫描中的delay全部取消,速度依然为什么?

网友D(2022-05-31):
简单看了一下,下载下来学习研究,

网友E(2022-06-30):
附程序下载到普中A2开发板电机不转,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F:
楼上的 最好不要在开发板上做,io连了其他设备可能驱动能力不够 自己焊接一个最小系统个就好了,再就是楼主设置了1细分  这个你也要在模块上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