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接触过单片机小车,求指教配件参数

楼主(2020-02-23):
想做个超声波避障小车,还有蓝牙控制功能,现在知道超声波是HC-SR04,搞不清楚其他还有什么模块,比如电机也不知道是用直流电机还是用舵机还是都可以,本科阶段没这方面的经历呀,求指教

网友A:
硬件简单,主要是软件和算法

网友B:
直接买小车套件不行吗?

网友C:
在网上搜51小车,买那种普通的直流减速电机和底盘,电机驱动买L298N模块,供电用18650电池,3-4节都可以,最小系统什么的你可以选择买模块,也可选择自己焊接。

网友D:
电机用直流电机,速度控制利用脉宽调制算法,电机驱动模块用l298n模块,蓝牙模块用个HC-05,避障用超声波模块,上位机用手机app控制

网友E:
可以买本树莓派单片机实验教程

网友F:
普通小车一般用TT直流电机,L298驱动

网友G:
目前比较简单的最方便实现的大概如下这样:
1.电机那种【TT减速电机】就可以,应该是这个名字。两轮驱动买两个就好啦!
2.电机驱动【L298N】。普通的一个模块可以控制两个电机。
3.控制系统【51最小系统】。当然可以用STM32之类。
4.超声波【HC-SR04】。不需要什么驱动模块。
5.蓝牙模块【HC-05】或者【HC-06】就好啦。也不需要额外驱动!
6.供电需要买稳压模块【LM7805】。至少我的那个车车是这样~
7.然后需要【18605电池】~
8.当然你需要一个【小车底板】。
一般那个宝买的话,底板和电机和轮子之类是一起的~
9.还有舵机,如果你是用来驱动超声波模块转动的话。蓝色的那种【SG90】就可以满足~数量少的话也不需要额外驱动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目前比较简单的最方便实现的大概如下这样:
1.电机那种【TT减速电机】就可以,应该是这个名字。两轮驱动买 ...

噢噢好,超声波不需要舵机,那你知道如果用电脑跟单片机通信发个左右转指令需要什么模块,无限串口模块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网上搜51小车,买那种普通的直流减速电机和底盘,电机驱动买L298N模块,供电用18650电池,3-4节都可以, ...

我有郭天祥的那个开发板可以用作最小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买本树莓派单片机实验教程

我买了郭天祥的板子学了,也可以吧

网友H:
大二做过一次寻迹小车,虽然功能不一样,但小车搭建都一样两个电机带驱动轮,超声波架在舵机上面方便旋转,电机需要一个电机驱动模块(L)

网友I:
你可以那个宝买一套成品 回来研究  电机这个小车一般是直流电机  或是步进电机

网友G:
引用 楼主:
噢噢好,超声波不需要舵机,那你知道如果用电脑跟单片机通信发个左右转指令需要什么模块,无限串口模块可 ...

电脑控制的话,你甚至可以直接用USB转串口然后硬连线到小车。我最开始是这样调试的。
调试好之后,需要无无线的话:
1.蓝牙。笔记本应该都内置蓝牙的。不需要买额外的模块,小车上有一个HC-05就好。电脑上使用到【蓝牙串口】这个概念,你百度就好。
2.电台模块这样。比如433这种,你就需要买一对了~小车一个,电脑一个。
3.wifi模块。也只需要小车一个~然后路由器嘛肯定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