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如何像51单片机一样可读TL0,TH0?

楼主:
怎么设置STM32定时器可以达到51单片机的效果,可以读高低位时间(TL0,TH0),

TIM2设置

TIM2设置

网友A(2020-02-23):
STM32的寄存器是32位,可以直接处理定时器的值。不用分开。如果需要分成8位的可以运算得到,比如:H = (TIMCount >> 8) & 0x00FF,L = TIMCount & 0x00FF。

网友B:
STM32定时器可以一次读16位计数值,不像51要8位,8位读:

网友C:
TIM2->CNT 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