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_SR04怎么做能省单片机硬件中断(外部、定时器)

楼主(2020-02-23):
超声波传感器首先接收返回信号要一个外部中断、然后就算来回时间要一个单片机定时器中断、怎么做能节省中断的使用呢?可否用一个已经在工作的定时器来计算来回时间?

网友A:
  省1个中断几乎不可能:
传感器首先接收返回信号(外中断),
然后计算时间算来回时间需要(定时器)中断.

除非你对已经正在工作的定时器的定时时间要求不高,才有可能.

网友B:
自己做,涵盖HC_SR04功能就可以

网友C:
你好!可以只用一个定时器就能完成测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