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实时数据更新问题

楼主(2020-02-23):
做了一个超声波测面积的,但1602显示存在问题,求大佬帮忙解答一下
比如我按下按键1,会先清屏,然后显示测量界面
延时一段时间之后显示数据
但是这个数据并不是实时的数据,就是说它显示完是不会动态更新的,要更新就必须重复按下按键。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使它实时更新数据呢?

网友A:
楼主没有晒程序,难以直接判断问题所在。可以肯定的是楼主程序有毛病。只要在上电初始化时1602初始化成功,任何时候对1602写命令和写数据,1602都能即刻响应,几乎不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B:
在程序里做个循环可实时刷新,不过没见到你的程序也可能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C:
你主程序有问题,每隔一段时间运行一次你的按键程序就好了a

网友D(2022-09-29):
将显示测量数据的程序放到循环内。定时刷新就可以了。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定时模拟一下按键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