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通信ID自动查找,读写器制作 附单片机程序+仿真电路图

楼主(2020-02-23):
    I2C通信ID自动查找,在维修时碰到I2C通信要找ID地址也很麻烦,我们常用的比如24Cxx系列,显示屏通信,一般都是信号SDA与SCL,本主板用的主控芯片是stc15f2k60s2,编码开关,1602显示屏,二个按钮,编码开关按钮是移动光标,见下图24C测试ID 0XA0,TW8816测试ID 0X8A读写都正常,在i2c压缩包是程序和仿真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函数声明
#define yh 0x80    //第1行+3位数显示
uint yi,ra,si,ra1,si1;
void Init_Timer0(void);
sbit  rs=P1^0;
sbit  rw=P1^1;
sbit  en=P1^2;

sbit k3=P3^4;          //光标
sbit k1=P3^2;        //读开关
sbit k2=P3^3;        //检测地址
sbit CodingsWitch_B=P3^5; //A脚定义(即1脚) 这两脚必须接10K上拉电阻
sbit CodingsWitch_A=P3^6; //B脚定义(即3脚?

sbit SCL=P2^7;    //24c02  6
sbit SDA=P2^6;          //       5
void delay()
{;;}
void delay1(uint z)//延时为 1ms
{
  uchar x,x1;
  for(;z>0;z--)
  {
   for(x=0;x<114;x++)
    {
    for(x1=0;x1<1;x1++);
    }
   }
}

write_1602com(uchar com)//****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
        rs=0;//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指令
        rw=0;
        P0=com;//送入数据
        delay1(1);
        en=1;//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1);
        en=0;//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write_1602dat(uchar dat)//***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
        rs=1;//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数据
        rw=0;
        P0=dat;//送入数据
        delay1(1);
        en=1; //en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1);
        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lcd_init()//***液晶初始化函数****
{
        write_1602com(0x38);//设置液晶工作模式,意思:16*2行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write_1602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6);//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write_1602com(0x01);//清显示
}

void dsplay()
{
           if(xianshi==0)
                        {
                                unsigned int c, d;
        //          a = (WriteDeviceAddress/256)/16; //    16进制千位
        //    b = (WriteDeviceAddress/256)%16; //          百位
                                c = (WriteDeviceAddress%256)/16; //           十位
                                d = (WriteDeviceAddress%256)%16; //           个位

                                write_1602com(yh);//指定显示
                                write_1602dat('I'); //
                                write_1602dat('D'); //
                                write_1602dat(':'); //
                                write_1602dat('0'); //
                                write_1602dat('x'); //
                                write_1602dat(hex_table[c]);    //
                                write_1602dat(hex_table[d]);    //
                        }
                        if(xianshi==1)
                        {
                          uchar a,b,c,d,e,f,g,h,a1,b1,c1,d1,e1,f1,g1,h1;
                                a = (yi%256)/16; //           十位
                                b = (yi%256)%16; //           个位
                                c = (ra%256)/16; //           十位
                                d = (ra%256)%16; //           个位
                                e = (yi+1%256)/16; //          十位
                                f = (yi+1%256)%16; //          个位
                                g = (si%256)/16; //           十位
                                h = (si%256)%16; //           个位
                                a1 = (yi+2%256)/16; //           十位
                                b1 = (yi+2%256)%16; //           个位
                                c1 = (ra1%256)/16; //           十位
                                d1 = (ra1%256)%16; //           个位
                                e1 = (yi+3%256)/16; //          十位
                                f1 = (yi+3%256)%16; //          个位
                                g1 = (si1%256)/16; //           十位
                                h1 = (si1%256)%16; //           个位
                                write_1602com(yh);//指定显示
                                write_1602dat('0');
                                write_1602dat('x');
                                write_1602dat(hex_table[a]);    //
                                write_1602dat(hex_table[b]);    //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dat(hex_table[c]);    //
                                write_1602dat(hex_table[d]);    //
                                write_1602dat(' ');
                                write_1602dat('0');
                                write_1602dat('x');
                                write_1602dat(hex_table[e]);    //
                                write_1602dat(hex_table[f]);    //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dat(hex_table[g]);    //
                                write_1602dat(hex_table[h]);    //

                                write_1602com(er);//指定显
        write_1602dat('0');
                                write_1602dat('x');
                                write_1602dat(hex_table[a1]);    //
                                write_1602dat(hex_table[b1]);    //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dat(hex_table[c1]);    //
                                write_1602dat(hex_table[d1]);    //
                                write_1602dat(' ');
                                write_1602dat('0');
                                write_1602dat('x');
                                write_1602dat(hex_table[e1]);    //
                                write_1602dat(hex_table[f1]);    //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dat(hex_table[g1]);    //
                                write_1602dat(hex_table[h1]);    //

                        }
      if(xianshi==2)
                        {
                          uchar a,b,c,d,e,f,g,h,a1,b1,c1,d1,e1,f1,g1,h1;
                                a = (yi%256)/16; //           十位
                                b = (yi%256)%16; //           个位
                                c = (ra%256)/16; //           十位
                                d = (ra%256)%16; //           个位
                                e = (yi+1%256)/16; //          十位
                                f = (yi+1%256)%16; //          个位
                                g = (si%256)/16; //           十位
                                h = (si%256)%16; //           个位
                                a1 = (yi+2%256)/16; //           十位
                                b1 = (yi+2%256)%16; //           个位
                                c1 = (ra1%256)/16; //           十位
                                d1 = (ra1%256)%16; //           个位
                                e1 = (yi+3%256)/16; //          十位
                                f1 = (yi+3%256)%16; //          个位
                                g1 = (si1%256)/16; //           十位
                                h1 = (si1%256)%16; //           个位
                                write_1602com(yh);//指定显示
                                write_1602dat('0');
                                write_1602dat('x');
                                write_1602dat(hex_table[a]);    //
                                write_1602dat(hex_table[b]);    //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dat(hex_table[c]);    //
                                write_1602dat(hex_table[d]);    //
                                write_1602dat(' ');
                                write_1602dat('0');
                                write_1602dat('x');
                                write_1602dat(hex_table[e]);    //
                                write_1602dat(hex_table[f]);    //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dat(hex_table[g]);    //
                                write_1602dat(hex_table[h]);    //

                                write_1602com(er);//指定显
        write_1602dat('0');
                                write_1602dat('x');
                                write_1602dat(hex_table[a1]);    //
                                write_1602dat(hex_table[b1]);    //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dat(hex_table[c1]);    //
                                write_1602dat(hex_table[d1]);    //
                                write_1602dat(' ');
                                write_1602dat('0');
                                write_1602dat('x');
                                write_1602dat(hex_table[e1]);    //
                                write_1602dat(hex_table[f1]);    //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dat(hex_table[g1]);    //
                                write_1602dat(hex_table[h1]);    //

                        }

}

void Start()  //开始总线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SCL=0;
   delay();
}

void Stop()  //结束总线
{
   SCL=0;
   delay();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NoAck()  //发 ACK0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CL=0;
    delay();

}

bit TestAck()  //测试 ACK
{
    bit ErrorBit;
    SDA=1;
    delay();
    SCL=1;
    delay();
    ErrorBit=SDA;

    delay();
    SCL=0;
    delay();
    return(ErrorBit);
}

Write8Bit(unsigned char input)//写入 8 个 bit 到 24c02
{
  unsigned char temp;
   for(temp=8;temp!=0;temp--)
   {
     SDA=(bit)(input&0x80);
     delay();
     SCL=1;
     delay();
     SCL=0;
     delay();
     input=input<<1;
   }
}

void Write24c02(uchar ch,uchar address)//写入一个字节到 24c02 中
{
    Start();
    Write8Bit(WriteDeviceAddress);
    TestAck();
    Write8Bit(address);
    TestAck();
    Write8Bit(ch);
    TestAck();
    Stop();
    delay1(10);
}

//从 24c02 中读出 8 个 bit
uchar Read8Bit()
{
   unsigned char temp,rbyte=0;
    for(temp=8;temp!=0;temp--)
    {
     SCL=1;
     rbyte=rbyte<<1;
     rbyte=rbyte|((unsigned char)(SDA));
     SCL=0;
    }
    return(rbyte);
}

uchar Read24c02(uchar address) //从 24c02 中读出 1 个字节
{
     uchar ch;
     Start();
     Write8Bit(WriteDeviceAddress);
     TestAck();
     Write8Bit(address);
     TestAck();
     Start();
     Write8Bit(ReadDviceAddress);
     TestAck();
     ch=Read8Bit();
     NoAck();
     Stop();
     return(ch);
}

void xie()
{
           Write24c02(ra,yi);
       delay1(10);
           Write24c02(si,yi+1);
       delay1(10);
           Write24c02(ra1,yi+2);
       delay1(10);
           Write24c02(si1,yi+3);
       delay1(10);
       Stop();
}
void du()
{
           ra=Read24c02(yi);
           delay1(20);
           si=Read24c02(yi+1);
           delay1(20);
           ra1=Read24c02(yi+2);
           delay1(20);
           si1=Read24c02(yi+3);
           delay1(20);
           Stop();
}

void set()
{
     Start();
     Write8Bit(WriteDeviceAddress);
     TestAck();
           delay1(5);
           Stop();
}
void keyscan()
{

                   if(k2==0)
                        {
                          delay1(10);
                          if(!k2)
                          {
                            delay1(10);
                            while(!k2);
                                        key1n+=1;
                                        if(key1n>2)
                                        {
                                          key1n=1;
                                        }
                                        switch(key1n)
               {
                 case 1:open=1;        key3n=0;dsplaysw=0; write_1602com(0x0c);ra=0;si=0;ra1=0;si1=0;//关闭光标
                                          break;
                       case 2:open=0;num=0;jishu=0; dsplaysw=0;xianshi=0;lcd_init(); key2n=0; key3n=0;
                                          break;
                           }
                         }
                   }
                if(k1==0)
                 {
                        delay1(10);
                        if(!k1)
                        {
                         delay1(10);
                         while(!k1);
                                key2n+=1;
                                        if(key2n>2)
                                        {
                                          key2n=1;
                                        }
                                        switch(key2n)
               {
                 case 1:        du();xianshi=1;key3n=0; dsplaysw=0; write_1602com(0x0c);//关闭光标
                                          break;
                       case 2:  dsplaysw=1;xianshi=2; write_1602com(yh+5);write_1602com(0x0f);key3n=1;
                                          break;
                            }
                           }
                    }

                if(key2n==2)
                {
     if(k3==0)
                 {
                        delay1(50);
                        if(!k3)
                        {
                         delay1(50);
                         while(!k3);
                                key3n+=1;
                                        if(key3n>5)
                                        {
                                          key3n=1;
                                        }
                                        switch(key3n)
               {
                 case 1:  write_1602com(yh+5);  //设置按键按动一次秒位置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f);  //设置光标为闪烁
                                          break;
                       case 2:  write_1602com(yh+13);
                    write_1602com(0x0f);  //设置光标为闪烁
                                          break;
                                         case 3:  write_1602com(er+5);
                    write_1602com(0x0f);  //设置光标为闪烁
                                          break;
                                         case 4:  write_1602com(er+13);
                                                  write_1602com(0x0f);  //设置光标为闪烁
                                          break;
                                         case 5:  write_1602com(0x0c);//关闭光标
                                                  xie();
                                                  xianshi=1;key2n=1;key3n=0; dsplaysw=0;
                                          break;
                            }
                           }
                    }
                   }
}

uint CodingsWitchPolling()
{
    static uchar Aold,Bold; //两个变量用来储存上一次调用时编码开关两引脚的电平
        static uchar st=0;       //用来储存以前是否出现了两个引脚都为高电平的状态
        static uint tmp=0;    // ***这3个均为静态变量,以便保持上次结果***

        if(CodingsWitch_A&&CodingsWitch_B)
         st = 1;
         if(st)                 //如果st为1执行下面的步骤
         {
          if(CodingsWitch_A==0&&CodingsWitch_B==0) //如果两引脚都为低执行下面
          {
            if(Bold)         //为高说明编码开关在向加大的方向转
                 {
                  st = 0;
                   if(yi==9999)yi=9999;
       if(ra>255)ra=0;
                   if(si>255)si=0;
       if(ra1>255)ra1=0;
                   if(si1>255)si1=0;
                          else
        if(key2n==1){yi+=4;du();}
                          if(key3n==1){ra+=1;write_1602com(0x0c);dsplay();write_1602com(yh+5);write_1602com(0x0f);}
        if(key3n==2){si+=1;write_1602com(0x0c);dsplay();write_1602com(yh+13);write_1602com(0x0f);}
        if(key3n==3){ra1+=1;write_1602com(0x0c);dsplay();write_1602com(er+5);write_1602com(0x0f);}
        if(key3n==4){si1+=1;write_1602com(0x0c);dsplay();write_1602com(er+13);write_1602com(0x0f);}
                          }
                         if(Aold)   //为高说明编码开关在向减小的方向转
                          {
                           st = 0;
                           if(yi==0)yi=0;
         if(ra<0)ra=0;
                     if(si<0)si=0;
         if(ra1<0)ra1=0;
                     if(si1<0)si1=0;
                                else
                                 if(key2n==1){yi-=4;du();}     //设返回值
         if(key3n==1){ra-=1;write_1602com(0x0c);dsplay();write_1602com(yh+5);write_1602com(0x0f);}
         if(key3n==2){si-=1;write_1602com(0x0c);dsplay();write_1602com(yh+13);write_1602com(0x0f);}
         if(key3n==3){ra1-=1;write_1602com(0x0c);dsplay();write_1602com(er+5);write_1602com(0x0f);}
         if(key3n==4){si1-=1;write_1602com(0x0c);dsplay();write_1602com(er+13);write_1602com(0x0f);}
                                }
                         }

                 }

            Aold = CodingsWitch_A;  //保持这次检测的电平,以备下次调用比较用
           Bold = CodingsWitch_B;      //
          return tmp;               //返回计数值
        }

void main()
{
          lcd_init();
    Init_Timer0();
  while(1)
{
         keyscan();
   if(dsplaysw==0){dsplay();}
   }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0x01;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ET1=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1=1;           //定时器开关打?
         EA=1;            //总中断打开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重新赋值 2ms  62500
         TL0=(65536-50000)%256;

          if(open==1)
          {
             num++;
                 if(num==3)
                 {
                    num=0;
                    jishu++;
                          set();
                         if(jishu>255)
                  {
                     jishu=255;
                    }
                  }

          }

   }

        void Timer1_isr(void) interrupt 3
        {
          TH1=0xec;
    TL1=0xec;
    CodingsWitchPolling(); //调用编码开关函数

        }

网友A(2020-04-01):
好帖子。虽然刚刚开始看还没懂。正在学习I2C。还请高人多写。谢谢。

网友B(2024-02-07):
好帖子。虽然刚刚开始看还没懂。正在学习I2C。还请高人多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