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没有端口,救救我关于电脑和单片机连接

楼主(2020-02-24):
51单片机通过usb接上电脑。笔记本电脑(win10)没有端口,安装了ch340也没用,接上单片机电脑也没有任何反应(依然没有端口)。这该怎么办啊

网友A:
应该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里。你点开来看看,倒数第6个

网友B:
1、驱动有问题;
2、USB接口损坏;
3、转换小板损坏;
......

网友C:
需要找到WIN10对应的驱动程序安装

网友D:
驱动没有安装好。看你win10是32的还是64的  先以管理员身份安装相应的ch340然后重启一次。然后再连接单片机,所有的USB口都试试。

网友E:
我记得购买单片机的时候,那个宝商家会给你一个压缩包,里面有CH340的驱动程序,你安装下就可以了。

网友F:
win10都是usb3.0,是不是你的驱动跟win10不兼容,用360驱动大师试试看

网友G:
换操作系统可解决,如WIN8

网友F:
点击上面的查看,勾选显示隐藏的设备就可以找到端口了

网友H:
有没有认识的人用的和你一样的,借他的试验下硬件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点击上面的查看,勾选显示隐藏的设备就可以找到端口了

勾选了还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认识的人用的和你一样的,借他的试验下硬件有没有问题

硬件我之前台式机试过没问题,笔记本就出这个问题了

楼主:
有没有碰到类似情况的,好多方法都试过了就是无法解决

网友I:
这个问题我遇到的比较多,最主要的两个原因:1、线接触不良,2、驱动型号不对,win10要下载win7可以用的驱动;

网友I:
还有可能有个原因,笔记本供电不足,到usb设置里把电流限制打开,增强供电能力

网友J:
应该是驱动不对,要找对版本,不是系统的事,我用的就是win10

网友K:
驱动不对!

网友L:
首先排除一下线的问题,在检查一下驱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M:
这个驱动确定可以在win10上使用(正在使用)首先在打开设备管理器的情况下,接入usb设备,如果能听到叮咚声音,而且设备管理器页面明显刷新一下,说明系统已经认到设备,而楼主位截图没有看到未知设备或者惊叹号、问号设备,说明驱动已经安装但是有可能安装错误。

CH340_CH341驱动(20190318).rar

网友N:
你要先确定你的串口转换是不是CH340的,不是的话也没用,win10应该会自动安装,你插拨的时候看有没有发现新硬件

网友O(2020-04-07):
我出现了一样的情况了

网友P:
先看看你的单片机上有没有ch340,然后看看驱动装了没,我之前用stm32最小系统版用数据线或下载器连到电脑也没有com,后来换成ttl连接到电脑就有了

网友Q:
可以尝试重新安装一遍主板驱动

网友R:
打开 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 未知设备右键安装驱动

网友S(2021-05-25):
我遇到相似的问题解决了。安装驱动后重启,并且注意安卓的线要用数据线而不是充电,充电线无法传输数据!

网友T:
首先需要监测电脑USB端口是否坏了,然后需要安装CH340串口驱动

网友U:
我的笔记本一样,也是没有端口,应该是主板简化掉了

网友V:
。 我的win10专业版20H2的,是ch340USB转串口的, 高速率和低速率和STM32F103连接下载程序一点问题没有。 多试试驱动程序, 有些软件环境的差异,可能会导致异常始终异常,实在不行,把win10换掉,装win7或者xp。

网友W(2021-09-30):
我问题一样,我的是win10在20年8月份连接imotion link开发器与目标板,一切正常,设备管理COM口设置有,20年12月还演示给客户看,目标板都做了一批出来了,结果21年4月升21H1版本win10后,现在设备管理器里根本没有COM口,无法连接。安装新设备发现有,但是未知。还没解决,只有回老win10试试

网友X:
1. WIN10下安装CH340最新驱动没有问题;2. CH340/CH341制作的USB-RS232转换接口,在WIN10下使用没有问题;3. 外购的CH340/CH341转换接口有的可以正常工作,有的不行,特别是价格便宜的大多不行;4. 长期从事单片机设备开发的人员,建议自己制作采用CH341芯片制作的转换板。将芯片输出状态做成几个指示灯在转换盒的表面。可以方便地观察到芯片是在线还是被弹出、是否正处于数据收发状态等,非常方便。容易排除其它非正常问题。

网友Y:
Windows 10 似乎没有安装适当的 USB 驱动程序

网友Z:
先把usb驱动程序卸载了,在线安装一个新的驱动程序,然后再装CH340

网友AA:
只要你驱动程序正常,就会显示
推荐个驱动程序(两种版本):

网友AB:
有没怀疑你USB端口能用?你CH340能用?打开设备管理器,插上跟拔下设备,不管驱动对不对,应该会有反应的

网友AC:
WIN10下,串口认USB端口,同时CH340是要装驱动才可以用,不装驱动,只会安装成功,但不能使用。

网友AD:
再试其他USB口 或换一条数据线

网友V:
WIN10 的驱动和win7的驱动有些不兼容,要多试试USB的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