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原理图上独立的电容电阻是否有实际用处?

楼主:
初学者,发现一份原理图 上面有很多独立的电容电阻,是不是这些电容电阻没有实际用处,是不是可以省略掉呢?

类似这种的,在原理图上是独立出来的,,,PCB上也有这些元件,,
我觉得这些没有实际用处啊,如果我尝试做一块这个板子出来,是不是可以省略掉?
希望前辈们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2020-02-24):
这些电容不是悬空放在那里的,它们两端连接着VCC和GND,是电源滤波电容。这些电容往往就近布置在芯片或模块的电源端,主要作用是防止各电路单元之间通过电源线路产生串扰。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花招。至于VCC或其它线路中间连接的0欧电阻通常是为了调试电路预留的断点,目的是不能因为测试电路需要而胡乱割开正常线路。

网友B:
接在电源和地之间,主要起电源滤波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些电容不是悬空放在那里的,它们两端连接着VCC和GND,是电源滤波电容。这些电容往往就近布置在芯片或模块 ...

明白啦!谢谢您!

网友D:
测试用的,可以画上

网友E:
不能去掉的喔

网友F:
这样不行

网友F:
不行 必须要画上

网友G:
这个是退耦电容 要接在芯片的VCC引脚而且要尽量接近 这个元件的作用 当芯片大电流瞬间增加 可以补充电能避免电压下跌导致芯片出故障,同时也有滤波的作用,不可缺少 如SMT32单片机 没了这个芯片很容易挂掉

网友H:
这样画的意思是这些电容电阻可以放在任何地方,只要电容、电阻两端接的是如图所示的点。一般是电源正极VCC电容到GND、某个网络点--电容到GND等起滤波作用,VCC电阻到某芯片(如单片机等)起上拉作用等。这是对整体电路的安全和稳定所额外添加的。不能去掉。

网友I:
两端连接着VCC和GND,是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J:
小电容一般都是用在电源或芯片附近,滤波用的,0欧电阻看图中应该是方便调试的

网友C:
非常感谢各位前辈的指点!我将继续努力学习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这样画的意思是这些电容电阻可以放在任何地方,只要电容、电阻两端接的是如图所示的点。一般是电源正极VCC ...

不懂不要误导人,还可以放到任何地方?这些基本上全是滤波和去耦电容,尤其去耦电容,必须放在芯片电源最近的地方,放远处还不如不放。做个学习板了你可能看不出来效果,如果做成产品,去做做静电、群脉冲之类的EMC测试,分分钟教会你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