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arduino读取编码器信息

楼主(2020-02-24):
我现在手上有闭环步进电机,带的是1000线的差分编码器。
我想通过arduino读取编码器A相和B相的信息。
(只能读取A+或者A-,一个信号,还是可以同时读取1相中的2个信号呢)
我手上找到一个代似乎只额可以读取A+一个信号,希望能指点我一下,谢谢大家。
  • #define PinA 2  //中断0
  • long count = 0; //计数值
  • long num = 0;
  • void setup()
  • {
  • Serial.begin(9600); //窗口初始化
  • pinMode(PinA,INPUT); //D2脚为输入
  • pinMode(3,INPUT); //D3脚为输入
  • attachInterrupt(0, blinkA, RISING);  //注册中断0调用函数blinkA
  • }
  • void loop()
  • {
  • while (num != count)
  •   {
  •     num = count;
  •     Serial.println(num);
  •   }
  • }
  • void blinkA()
  • {
  •   if(digitalRead(3)==1)
  •        { count ++;}
  •        if(digitalRead(3)==0)
  •        {count--;}
  • }

楼主:
希望大神帮忙解读一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