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度语音播报 ISD1420程序与资料

楼主(2020-02-24):
要求:
语音播报温度计以STC12C5A60S2单片机为核心,
采用DS18B20单总线温度传感器,测量水箱的温度,
用语音芯片ISD1420P播报温度,同时用LCD1602显示温度值。
应用所学专业知识,设计硬件电路,C语言编写相应的程序
原理
系统上电,单片机MCU开始运行,首先对lcd1602进行初始化,
之后对温度传感器DS18B20进行初始化,读取温度数据,然后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若是按键按下则开始操作语音芯片ISD1420,根据单片机读取到的温度数据控制ISD1420
语音芯片的地址线播报ISD1420语音的内容,播报完成之后,将温度数据在1602显示,
显示完成后再次读取温度数据,以及循环。

#include "main.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clock.h"
#include "key.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temp.h"
#include "BEEP.h"
#include "ISD1420.h"
#include "speakTEMP.h"
#include "UART.h"

//unsigned char code str0[]={"---  :  :  -----"};
//unsigned char code str1[]={"temp:  . oC-----"};
char uart;

/*********延时K*1ms,12.000mhz**********/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j;
        while(ms--)
        {
                for(j=0; j<=125; j++);
        }
}

/***************初始化*******************/
void init()
{
        P1=0xff;                                   //初始化p1口,全设为1 语音芯片播放的地址
        P3=0xff;                                                                                                    //1602控制端 以及温度播报按键
        top_temp = 30;                                                                                                    //最高温度
        bottom_temp = 1;                      ///最低温度
        initLCM( );                                                                                                    //1602初始化
        initClock();                                                                                                    //定时器初始化
        initTemp();                                                                                                    // 温度传感器初始化
//        initSpeakTemp();
        BEEP = 1;                                                                                                    //蜂鸣器?
}

/***************the main funtion****************/
void main(void)
{
        init( );                                         //lcd1602初始化
Uart1Init();                                                                                        //串口1初始化
    while (1)
    {
                scan_key();                                               //按键扫描子函数
                ReadTemperature( );                           // 读取温度子函数
                        displayTemp();                                  //显示温度子函数

        }
}

void Uart1()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函数
{
    if (RI)
    {
      RI = 0;                 //清除RI位
    }
    if (TI)
    {
        TI = 0;                 //清除TI位
    }
}

网友A(2020-05-02):
您好,请问您的文件温度播报1420有原理图文件吗?我下载以后看只有PCB文件,原理图是pd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