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普通直流电机的问题

楼主:
就一个普通的直流电机,一个脚接vcc,一个接单片机IO口p2.1口,p2.1输出低电平为什么电机不转

或者一个脚接地,一个接单片机IO口p2.1口,p2.1输出高电平为什么不能驱动

批注 2020-02-24

网友A(2020-02-24):
单片机IO口最大只有20mA电流推挽,点个灯什么的还行,你那个130电机电流100多mA起步,单片机无法供应,大功率器件需要外围电路控制,我比较常用的就是用光耦驱动MOS来达到驱动电机的目的。

单片机输出信号给光耦驱动MOS启动电机

单片机输出信号给光耦驱动MOS启动电机

MOS简单焊接

MOS简单焊接

网友B:
电流不够呀

网友C:
单片机肯定不能直接驱动电机,电流不够

网友D:
如果你手头上有普中的开发板,板子上有ULN2003驱动,看下原理图,电机两端,一端接+5V,另一端接ULN2003的一个输出端,用普通IO口PWM驱动ULN2003,这样就可以带动电机旋转,同时可以调节转速。

网友E:
。。。。。。单片机怎么能直接带电机呢???输出电流根本不够,可以简单点使用uln2003芯片

网友F:
单片机的IO 电流不够 而且由于电机有刷的是电感 这么接还容易把 单片机给击穿了  第一要单独加驱动电路 第二要加电机的吸收电路 比如在 电机上并联电容 或是二极管吸收 反向电动势 避免出现高压击穿相关电路

网友G:
IO口电流不够驱动这个130马达,要接到ULN2003上去,你这个看样子就是普中的。

网友H:
单片机电流太小,外加图腾扩流吧

网友I:
单片机io是不能直接驱动电机的,不仅仅是因为电流不够,电机反馈的脉冲也是单片机所无法接受的,会直接损坏芯片,虽然单片机一般都有保护,但是这个脉冲太快了,都来不及反应,要驱动电机都是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的那种方式,用一些桥路,那个宝上也有现成的电机驱动模块可以买到。

网友J:
谢谢 各位  一直纠结一个脚接地,一个接单片机IO口p2.1口,p2.1输出高电平为什么不能驱动,看了下io口的结构图 io对应的晶体管再栅极电流一定时漏极最大电流就被限制,即使外部电压再大,最大电流不会变化,加驱动就是通过多级放大电路放大电流。

网友K:
使用驱动芯片

网友L:
IO口驱动电流太小。可以外接mos,光耦待进行扩流,如图

网友M:
单片机怎么能直接带电机呢???输出电流根本不够

网友N:
一边接VCC,一边接Mos管,Mos管可以由单片机P2.1口控制

网友O:
单片机的电流不大,驱动这种微型直流电机,价格场效应管或者三极管都可以驱动。

网友P:
单片机的驱动能力不足以带动电机,建议加电机驱动模块啊

网友Q:
驱动电动机时,不仅要查看电压,还要查看电流,这一点非常重要。 GPIO引脚可提供的最大电流约为10〜20mA,不足以驱动你显示的电机。

网友R:
IO口控制三级管,然后把三级管当成一个开关即可。

用MOS管也可以。

网友S:
这个资料可以学习下

网友T(2020-05-27):
我也是这个板子刚好也是这个问题感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