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LPC1758 Bootloader 使用串口0 支持xmodem1k协议

楼主(2020-02-24):
NXP LPC1758 Bootloader 使用串口0 支持xmodem1k协议,可以使用超级终端将应用程序上传到FLASH实现IAP程序升级

#include "LPC17xx.h"   /* LPC17xx外设寄存器            */
#include "../UART/uart.h"
#include "../IAP/iap.h"
#include "../CRC/crc.h"
#include "../XMODEM1K/xmodem1k.h"
#include <string.h>

extern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
/*
* Define flash memory address at which user application is located
*/
#define APP_START_ADDR                                                0x00010000UL
#define APP_END_ADDR                                                0x00080000UL                /* LPC1766 256K Flash           */

/*
* Define the flash sectors used by the application
*/
#define APP_START_SECTOR                                        16
#define APP_END_SECTOR                                                29                            /* LPC1766 256K Flash           */

volatile uint32_t IAPFlagTimeOut;

static uint32_t u32InvalidateApp(void);
void ExceuteApplication(void);
static void vBootLoader_Task(void);
static uint32_t u32BootLoader_AppPresent(void);
static uint32_t u32Bootloader_WriteCRC(uint16_t u16CRC);
static uint32_t u32BootLoader_ProgramFlash(uint8_t *pu8Data, uint16_t u16Len);

/*********************************************************************************************************
** Function name:       Timer0_Init
** Descriptions: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Timer0_Init (uint32_t ulsec)
{
    LPC_TIM0->TCR  = 0x02;
    LPC_TIM0->IR   = 0x01;
    LPC_TIM0->CTCR = 0;
    LPC_TIM0->TC   = 0;
    LPC_TIM0->PR   = 0;
    LPC_TIM0->MR0  = (SystemFrequency/4)*ulsec;                         /* nS中断1次                    */
    LPC_TIM0->MCR  = 0x05;                                              /* 匹配后产生中断               */
    LPC_TIM0->TCR  = 0x01;                                              /* 启动定时器                   */
}

/*********************************************************************************************************
** Function name:       JMP_Boot
** Descriptions:        跳转到应用程序
** input parameters:    address 应用程序地址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__asm void JMP_Boot( uint32_t address ){
   LDR SP, [R0]                ;Load new stack pointer address
   LDR PC, [R0, #4]        ;Load new program counter address
}

/*********************************************************************************************************
** Function name:       Boot
** Descriptions:        跳转到应用程序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Boot( void )
{
        SCB->VTOR = APP_START_ADDR & 0x1FFFFF80;        //修改中断向量表
        //SCB->VTOR = APP_START_ADDR;
        JMP_Boot(APP_START_ADDR);
}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s:        Bootloader控制循环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int main(void)
{
        uint8_t uartBuffer[16], len;
        SystemInit();
    vUARTInit(BAUD_RATE); //P0.2,P0.3对就串口0,115200
    vUARTSend((uint8_t *)("\r\nLPC1700 Ready For Updates >"), strlen("\r\nLPC1700 Ready For Updates >"));
    Timer0_Init (10);
    len = 0;
        //获取IAP升级命令IAP
    while (1)
        {
        if ((LPC_TIM0->IR & 0x01) == 0x01)
                {
             LPC_TIM0->IR   = 0x01;                                     /* 清除中断标志                 */
             IAPFlagTimeOut = 1;                                                                                /* 等待升级命令超时             */
             vUARTSend((uint8_t *)("\r\nTimeout waiting for the upgrade command!\r\n"), strlen("\r\nTimeout waiting for the upgrade command!\r\n"));
             break;
        }
                //等待置信IAP字例 入IAP升级,超进退出。
        if (u8UARTReceive(uartBuffer) > 0)
                {                                    /* 判断升级命令 IAP             */

            vUARTSend(uartBuffer, 1);
            if (uartBuffer[0] == 'I')
                        {
                len = 1;
            }
            if (uartBuffer[0] == 'A')
                        {
                if (len == 1)
                                {
                    len = 2;
                }
                                else
                                {
                    len = 0;
                }
            }
            if (uartBuffer[0] == 'P')
                        {
                if (len == 2)
                                {
                    len = 3;
                }
                                else
                                {
                    len = 0;
                }
            }
        }
        if (len == 3)
                {
                IAPFlagTimeOut = 0;
                vUARTSend((uint8_t *)("\r\nReceiving a successful upgrade command!\r\n"), strlen("\r\nReceiving a successful upgrade command!\r\n"));
                break;
        }
    }

    if (IAPFlagTimeOut == 0)
        {
        if (u32InvalidateApp() == 0)
            {
                    vUARTSend((uint8_t *)("\r\nErase mark CRC failed!\r\n"), strlen("\r\nErase mark CRC failed!\r\n"));
            if ((u32IAP_PrepareSectors(APP_END_SECTOR, APP_END_SECTOR) == IAP_STA_CMD_SUCCESS)
            && (u32IAP_EraseSectors(APP_END_SECTOR, APP_END_SECTOR) == IAP_STA_CMD_SUCCESS))
                        {
                vUARTSend((uint8_t *)("\r\nErase the last sector!\r\n"), strlen("\r\nErase the last sector!\r\n"));
            }
            /* Restart and bootloader will begin */
                    SCB->AIRCR = (0x05fa << 16) + 1;
            }
    }

        /* Verify if a valid user application is present in the upper sectors
           of flash memory. */
        if (u32BootLoader_AppPresent() == 0)
        {
        vUARTSend((uint8_t *)("Into upgrade state!\r\n"), strlen("Into upgrade state!\r\n"));
        /* Valid application not present, execute bootloader task that will
                   obtain a new application and program it to flash.. */
                vBootLoader_Task();

                /* Above function only returns when new application image has been
                   successfully programmed into flash. Begin execution of this new
                   application by resetting the device. */
                if (u32BootLoader_AppPresent() != 0) {
                    vUARTSend((uint8_t *)("\r\nExecute user code!\r\n"), strlen("\r\nExecute user code!\r\n"));
                    //SCB->VTOR  = APP_START_ADDR & 0x1FFFFF80;                                /* 重新映射向量表               */
            //vUARTSend((uint8_t *)("\r\VTOR\r\n"), strlen("\r\VTOR\r\n"));
                        //ExceuteApplication();
                        LPC_TIM0->IR = 0x00; //关闭定时器
                        Boot();
                        vUARTSend((uint8_t *)("\r\boot faild\r\n"), strlen("\r\boot faild\r\n"));
                } else {
                    vUARTSend((uint8_t *)("\r\nUpgrade failure!\r\n"), strlen("\r\nUpgrade failure!\r\n"));
                    SCB->AIRCR = (0x05fa << 16) + 1;
                }

        }
        else
        {
                vUARTSend((uint8_t *)("\r\nExecute user code!\r\n"), strlen("\r\nExecute user code!\r\n"));
        /* Valid application located in the next sector(s) of flash so execute */

                //SCB->VTOR  = APP_START_ADDR & 0x1FFFFF80;                                    /* 重新映射向量表               */
        //vUARTSend((uint8_t *)("\r\VTOR1\r\n"), strlen("\r\VTOR1\r\n"));
                //ExceuteApplication();
                LPC_TIM0->IR = 0x00; //关闭定时器
                Boot();
                vUARTSend((uint8_t *)("\r\boot faild!!\r\n"), strlen("\r\boot faild!!\r\n"));

                /* User application execution should now start and never return here.... */
        }
        /* This should never be executed.. */
        return 0;
}

__asm void ExceuteApplication(void)
{
                /* Load main stack pointer with application stack pointer initial value,
                   stored at first location of application area */
                ldr r0, =0x1000
                ldr r0, [r0]
                mov sp, r0

                /* Load program counter with application reset vector address, located at
                   second word of application area. */
                ldr r0, =0x1004
                ldr r0, [r0]
        BX  r0
}

/*****************************************************************************
** Function name:  vBootLoader_Task
**
** Description:        Erases application flash area and starts XMODEM client so
**                                 that new application can be downloaded.
**
** Parameters:            None
**
** Returned value: None
**
*****************************************************************************/
static void vBootLoader_Task(void)
{
        /* Erase the application flash area so it is ready to be reprogrammed with the new application */
        if (u32IAP_PrepareSectors(APP_START_SECTOR, APP_END_SECTOR) == IAP_STA_CMD_SUCCESS)
        {
                if (u32IAP_EraseSectors(APP_START_SECTOR, APP_END_SECTOR) == IAP_STA_CMD_SUCCESS)
                {
                        uint16_t u16CRC = 0;

                        /* Start the xmodem client, this function only returns when a
                           transfer is complete. Pass it pointer to function that will
                           handle received data packets */
                        vXmodem1k_Client(&u32BootLoader_ProgramFlash);

                        /* Programming is now complete, calculate the CRC of the flash image */
                        u16CRC = u16CRC_Calc16((const uint8_t *)APP_START_ADDR, (APP_END_ADDR - APP_START_ADDR - 4));

                        /* Write the CRC value into the last 16-bit location of flash, this
                           will be used to check for a valid application at startup  */
                        (void)u32Bootloader_WriteCRC(u16CRC);
                }
        }
}

/*****************************************************************************
** Function name:        u32Bootloader_WriteCRC
**
** Description:        Writes a 16-bit CRC value to the last location in flash
**                                 memory, the bootloader uses this value to check for a valid
**                                 application at startup.
**
** Parameters:            u16CRC - CRC value to be written to flash
**
** Returned value: 1 if CRC written to flash successfully, otherwise 0.
**
*****************************************************************************/
static uint32_t u32Bootloader_WriteCRC(uint16_t u16CRC)
{
        uint32_t i;
        uint32_t u32Result = 0;
        uint32_t a32DummyData[IAP_FLASH_PAGE_SIZE_WORDS];
        uint32_t *pu32Mem = (uint32_t *)(APP_END_ADDR - IAP_FLASH_PAGE_SIZE_BYTES);

        /* First copy the data that is currently present in the last page of
           flash into a temporary buffer */
        for (i = 0 ; i < IAP_FLASH_PAGE_SIZE_WORDS; i++)
        {
                a32DummyData[i] = *pu32Mem++;
        }

        /* Set the CRC value to be written back */
        a32DummyData[IAP_FLASH_PAGE_SIZE_WORDS - 1] = (uint32_t)u16CRC;

        if (u32IAP_PrepareSectors(APP_END_SECTOR, APP_END_SECTOR) == IAP_STA_CMD_SUCCESS)
        {
                /* Now write the data back, only the CRC bits have changed */
                if (u32IAP_CopyRAMToFlash((APP_END_ADDR - IAP_FLASH_PAGE_SIZE_BYTES),
                                                  (uint32_t)a32DummyData,
                                                  IAP_FLASH_PAGE_SIZE_BYTES) == IAP_STA_CMD_SUCCESS)
                {
                        u32Result = 1;
                }
        }
        return (u32Result);
}

/*****************************************************************************
** Function name:        u32BootLoader_ProgramFlash
**
** Description:
**
** Parameters:            None
**
** Returned value: 0 if programming failed, otherwise 1.
**
*****************************************************************************/
static uint32_t u32BootLoader_ProgramFlash(uint8_t *pu8Data, uint16_t u16Len)
{
        uint32_t u32Result = 0;

        static uint32_t u32NextFlashWriteAddr = APP_START_ADDR;

        if ((pu8Data != 0) && (u16Len != 0))
        {
                /* Prepare the flash application sectors for reprogramming */
                if (u32IAP_PrepareSectors(APP_START_SECTOR, APP_END_SECTOR) == IAP_STA_CMD_SUCCESS)
                {
                        /* Ensure that amount of data written to flash is at minimum the
                           size of a flash page */
                        if (u16Len < IAP_FLASH_PAGE_SIZE_BYTES)
                        {
                                u16Len = IAP_FLASH_PAGE_SIZE_BYTES;
                        }

                        /* Write the data to flash */
                        if (u32IAP_CopyRAMToFlash(u32NextFlashWriteAddr, (uint32_t)pu8Data, u16Len) == IAP_STA_CMD_SUCCESS)
                        {
                                /* Check that the write was successful */
                                if (u32IAP_Compare(u32NextFlashWriteAddr, (uint32_t)pu8Data, u16Len, 0) == IAP_STA_CMD_SUCCESS)
                                {
                                        /* Write was successful */
                                        u32NextFlashWriteAddr += u16Len;
                                        u32Result = 1;
                                }
                        }
                }
        }
        return (u32Result);
}

/*****************************************************************************
** Function name:  u32BootLoader_AppPresent
**
** Description:        Checks if an application is present by comparing CRC of
**                                 flash contents with value present at last location in flash.
**
** Parameters:            None
**
** Returned value: 1 if application present, otherwise 0.
**
*****************************************************************************/
static uint32_t u32BootLoader_AppPresent(void)
{
        uint16_t u16CRC = 0;
        uint32_t u32AppPresent = 0;
        uint16_t *pu16AppCRC = (uint16_t *)(APP_END_ADDR - 4);

        /* Check if a CRC value is present in application flash area */
        if (*pu16AppCRC != 0xFFFFUL)
        {
                /* Memory occupied by application CRC is not blank so calculate CRC of
                   image in application area of flash memory, and check against this
                   CRC.. */
                u16CRC = u16CRC_Calc16((const uint8_t *)APP_START_ADDR, (APP_END_ADDR - APP_START_ADDR - 4));

                if (*pu16AppCRC == u16CRC)
                {
                        u32AppPresent = 1;
                }
        }
        return u32AppPresent;
}

/*****************************************************************************
** Function name:  u32InvalidateApp
**
** Description:        Corrupt the application CRC value that is written into the
**                                 last location of flash by the bootloader.
**
** Parameters:            None
**
** Returned value: Zero if unsuccessful, otherwise 1
**
*****************************************************************************/
uint32_t u32InvalidateApp(void)
{
        uint32_t i;
        uint32_t u32Result = 0;
        uint32_t a32DummyData[IAP_FLASH_PAGE_SIZE_WORDS];
        uint32_t *pu32Mem = (uint32_t *)(APP_END_ADDR - IAP_FLASH_PAGE_SIZE_BYTES);

        /* First copy the data that is currently present in the last page of
           flash into a temporary buffer */
        for (i = 0 ; i < IAP_FLASH_PAGE_SIZE_WORDS; i++)
        {
                a32DummyData[i] = *pu32Mem++;
        }

        /* Set the CRC value to be written back, corrupt by setting all ones to zeros */
        a32DummyData[IAP_FLASH_PAGE_SIZE_WORDS - 1] = 0x0000;

        if (u32IAP_PrepareSectors(APP_END_SECTOR, APP_END_SECTOR) == IAP_STA_CMD_SUCCESS)
        {
                /* Now write the data back, only the CRC bits have changed */
                if (u32IAP_CopyRAMToFlash((APP_END_ADDR - IAP_FLASH_PAGE_SIZE_BYTES),
                                                  (uint32_t)a32DummyData,
                                                  IAP_FLASH_PAGE_SIZE_BYTES) == IAP_STA_CMD_SUCCESS)
                {
                        u32Result = 1;
                }
        }
        return (u32Resul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