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EC11系列数字旋转编码器旋转方向改变数值让数码管显示四个数值的项目工程

楼主:
#include<reg52.h>//包含52单片机内部寄存器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自定义uchar为unsigned char(即无符号字符型数据,数据范围:0到255。)
#define int int//自定义int为int(即有符号整数型数据,数据范围:-32768到32767。)
sbit K1=P1^0;//位定义EC11旋转编码器A端引脚K1
sbit K2=P1^1;//位定义EC11旋转编码器B端引脚K2
sbit K3=P3^4;//位定义EC11旋转编码器C端引脚K3
int KeyValue;//声明数值变量
int ge ,shi,bai,qian;//声明数值变量个位变量、数值变量十位变量、数值变量百位变量、数值变量千位变量、
//uchar qitingflag;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数码管段码数字0~9字码表,低电平点亮数码管段码数字0~9。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共阴数码管段码数字0~9字码表,高电平点亮数码管段码数字0~9。
  void Delay(int z)//延时程序
{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ShuMaGuanDisplayKeyValue(int KeyValue)//数码管显示数值函数
{
   qian=KeyValue/1000;//数值变量个位变量值
   bai=KeyValue%1000/100;//数值变量十位变量值
   shi=KeyValue%100/10;//数值变量百位变量值
   ge=KeyValue%10;//数值变量千位变量值

   P2=0xfe;//数码管千位显示位
   P0=table[qian];//数码管千位数值显示
   Delay(5);//延时

   P2=0xfd;//数码管百位显示位
   P0=table[bai];//数码管百位数值显示
   Delay(5);//延时

   P2=0xfb;//数码管十位显示位
   P0=table[shi];//数码管十位数值显示
   Delay(5);//延时

   P2=0xf7;//数码管个位显示位
   P0=table[ge];//数码管个位数值显示
   Delay(5);//延时
}
  void KeyScan()//按键扫描函数
{
    if(K1==0)//开始检测是否旋转了开关
  {
//    delay(10);//消除抖动
     ShuMaGuanDisplayKeyValue(KeyValue);//延时
     if(K1==0) //确实是旋转了,进行正反转判断。
   {
//     delay(10);//消除抖动
      while(!K1)//等待开关A端复位(断开),防止出现乱加减的现象。
      ShuMaGuanDisplayKeyValue(KeyValue);//延时
     if(K2==1)//正转,进行正转处理。
    {
      KeyValue=KeyValue+5;//数码管数值每次增加5
     }
      if(K2==0)//反转,进行反转处理。
    {
       KeyValue=KeyValue-5;//数码管数值每次减少5
     }
    }
   }
  }
  void main()//主函数
{
   while(1)//死循环
  {
     KeyScan();//按键扫描函数
//    if(qitingflag==1)
     ShuMaGuanDisplayKeyValue(KeyValue);//数码管显示数值函数
     if(KeyValue<0)//判断数值变量是否小于0
   {
      KeyValue=0;//数值变量置0
    }
     if(KeyValue>9999)//判断数值变量是否大于9999
   {
      KeyValue=0;//数值变量置0
    }
   }

//    if(qitingflag==0)//判断启停标志位变量是否为0
//   {
//     P2=0Xff;//
//     P0=0x00;//
//     KeyValue=0;
//    }
  }

网友A(2020-07-05):
不错不错,刚刚是做了一下,功能正常,只是没发现 K3 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