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4编译错误的问题,坐等大佬们的解答。

楼主:
我是按照单片机教程写的,其他还好,到了静态数码管就不好用了

网友A(2020-02-24):
其实就一个错误,哪个数码管段码数组后面缺分号

网友B:
#include <reg52.h>试试
#include "reg52.h"有可能是项目所在目录下的头文件(相对目录),需要排除是否有问题。
用第一行的包含是包含编译器自带的头文件,除非被篡改,否则不会有问题

网友C:
我觉得一楼说的对,就是少了一个分号

网友D:
一楼说的对,谢谢大佬们

网友B:
确实少个分号,忽略了

网友E:
就是那里少了个分号

网友F:
在第9行语句最后加分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