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编程工具如何改造成USB的?

楼主:
各位大神,哪位能指导下宏晶STC12C5A60S2单片机编程/下载器的原理图,
这个连接很麻烦,想把它改造成USB接口的
编程器如图

网友A(2020-02-25):
这个有点老了,10年以前的老东西。
应该是232口的,可以割开232到P3.0/P3.1之间的走线,找个usb-TTL接入P3.0/P3.1即可

网友B:
你这个改不了,因为是牛屎封装的USB直接转rs232的,然后又转ttl。所以你应该直接买 USB-ttl下载器,便宜的某宝上1块多,好的FT232片子的十几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