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4编译怎么用c语言给字符串加双引号?

楼主(2020-02-24):
比如 char str[]={123};
用什么函数可以改成 str[]={"123"};
用keil4编程,好像不让用string

这个写法也没达到效果
char s[]={333};
  char t[1] ='"';
  char c[5];

strcpy(c,t);
strcat(c,s);
strcat(c,t);

网友A:
char old_str="123";
char new_str[20];
sprintf(new_str,"\"%s\"",old_str);

肯定是sprintf大法最好了。

网友B:
你是想输出"123" 吗,试试这么写 \“12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输出"123" 吗,试试这么写 \“123\”

不是,是假设来一个一个数组字符串,为了下一步用需要在两端加上“”,需要怎么写?

网友C:
自己写个字符串转ASCII的函数

网友D:
sprintf(new_str,"\"%s\"",old_str);

网友E:
直接点 简单点 char str=“123”;

网友F:
char s[]={333};
  char t[1] =0x22;
  char c[5];

strcpy(c,t);
strcat(c,s);
strcat(c,t);
直接赋值二进制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