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的接口不够用,可不可以用两个相同单片机?

楼主(2020-02-24):
一个单片机的接口不够用了,可不可以用两个单片机(AT89C51)相连使用???急

网友A:
可以,但是要两者同步的话,需要消耗额外资源。可以利用锁存器通过分时复用的方法增加输入输出。你可以说说你的具体任务,帮你想想策略。

网友B:
有很多扩接口的方法,用不着两个单片机相连。

网友C:
你好!
是不是可以用,还是要看你实现什么具体功能?把要求说明白

网友D:
加一片74HC595可扩展8个输出口,加一片74皮65可扩展8个输入口

网友E:
1、可以通过专用器件“扩口”;2、可以多个单片机“集群”;
相对来说,1方便管理成本低,2属于高难度,你可以根据需要来选取。

网友F:
可以,但是只是IO口不够可以去用锁存器或者595都可以的

网友G:
可以扩展的呀比如用锁存器等等

网友H:
要实现什么具体功能,最好把要求说明白

网友I:
直接上32吧

网友J:
接口不够用的话有很多办法,外扩模块也是其中之一比如总线来通信啥的,找你的意思我觉得你用两个单片机是一样的,一个单片机和另一个通信而已,串口,iic,spi,can都可以考虑。

网友K:
与楼主同感,春节前研究两片MSP430F413共用扩展IO口,因为板子已有,没有扩展74HC的可能。
如果你两片AT89C51之间不需数据往来,那是最简单的。各司其职就行了。
F413好多IO口用于LCD驱动,实在不够用,必然要扩展。
我的再两片通信,有点麻烦,两MCU通信解决了一部分,想用单线收发数据,有点麻烦,准备继续完成下去,祝你成功。

网友L:
加一个锁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M:
可以啊  最简单的 可以考虑下8255

网友N:
可以用,但很麻烦。

网友O:
你可以进行最后的检查,以确保你无法减少所需的IO。 如果是这样,则必须更换微控制器或使用IO扩展板。

网友P:
如果是逻辑上没有关联的两部分功能,可以用两个芯片各自完成。很多驱动器都会用单片机加CPLD的这种结构,甚至电脑上的CPU加GPU也是这种扩展结构。当然两个控制器之间的通信要额外设计。如果想两个控制器耦合完成同一个功能,是强烈不推荐的。

网友Q:
不推荐这种增加I/O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