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mp在这个应答函数里有什么用(感觉可有可无啊),CY是干什么的

楼主(2020-02-24):
(无正文)

网友A:
void respons()  //应答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250))i++;
scl=0;
delay();
}

哪有temp?
write_byte里面的temp可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respons()  //应答
{
uchar i;

不好意思我搞错了,是这个
void init()   //初始化
{
sda=1;
delay();
scl=1;
delay();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写数据函数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cl=0;
     //   delay();
}

网友B:
就是给数据拷贝一个副本再用,当然有些地方并不需要这么做。

网友C:
给数据拷贝一个副本用,用不到的时候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