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数组怎么求通项公式啊?

楼主(2020-02-24):
这个怎么求通项公式啊?

原数组:2A52A4FC
经过不知名公式转换后:5721A2FCE4C70074EE

原数组:C3B631C
经过不知名公式转换后:5220A7FEE0C6077AE6

原数组:1B168CFB
经过不知名公式转换后:5425A6F8E7CC0573EB

网友A:
提供的原始数据太少,无法给你求出来,这些数据一般是设备公司根据设备序列号来做的加密算法,如果三组数据就能让你解出来,那么这种加密算法就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的原始数据太少,无法给你求出来,这些数据一般是设备公司根据设备序列号来做的加密算法,如果三组数据就 ...

如果能给十多组数据呢,有希望吗?

如果用算法来尝试暴力破解,程序设计思路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B:
如果是通信(有线、无线),建议找CRC的通项公式测试一下,如果是加密,放弃吧。

网友C:
如果能给十多组数据呢,可以说也没有希望

网友D:
需要了解更详细的资料才能分析

楼主:
很感谢各位的解答,经过一天的不懈努力,今天终于破译了加密方式

并没有用道太过复杂的加密,

我昨天晚上破译出来了.

1,仔细观察可发现,密文的偶数位固定,基数位变化
2,原数组8位16进制,转化为10进制后为9位,且好与密文基数位相同
3,密文1`2位照写,
                将第3位分解成4位二进制:第2位取反,其他位不变;
                将第4位分解成4位二进制:第3`4位取反,其他位不变;
                ...........
                ...........
                ...........

4.进行验证,验证通过
(大约使用了6~8组数据进行验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的原始数据太少,无法给你求出来,这些数据一般是设备公司根据设备序列号来做的加密算法,如果三组数据就 ...

已经破译出来了,可以看看我在下面的介绍,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通信(有线、无线),建议找CRC的通项公式测试一下,如果是加密,放弃吧。

已经解密出来了,不是太复杂的运算,仅仅是位运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感谢各位的解答,经过一天的不懈努力,今天终于破译了加密方式

并没有用道太过复杂的加密,

如果真是破译了,说明你太厉害了,你的第一步把原来数转换为十进制数,又是如何想到的呢?

网友A: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本来是你设计的算法,来考考大家能否破解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感谢各位的解答,经过一天的不懈努力,今天终于破译了加密方式

并没有用道太过复杂的加密,

单位购置了5台设备,程序只能根据设备序列号生成的密码才能工作,请帮我破解一下算法
031375DF     635571551D39CCE8
03100977     D8555CD8D8784747
0318C2DF     D8555CFCACD1333A
031857aa     635571F3391D9696
0318c072     D8555CFCACD847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是破译了,说明你太厉害了,你的第一步把原来数转换为十进制数,又是如何想到的呢?

加密方式太简单了,恰好运气使然吧

观察几组数据的密文,然后发现分为了9组(每组2位),主要是密文的前二位没有进行加密,转化为10进制之后,可以明显的观察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位购置了5台设备,程序只能根据设备序列号生成的密码才能工作,请帮我破解一下算法
031375DF     635571 ...

我明天研究研究,但是你这个数据可以多给一点吗?
5组实在有点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位购置了5台设备,程序只能根据设备序列号生成的密码才能工作,请帮我破解一下算法
031375DF     635571 ...

还有,我看设备序号里面还有英文大小写,实际情况是否区分大小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本来是你设计的算法,来考考大家能否破解呢?

不不不,我还没这么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