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不工作,请教各位

楼主(2020-02-24):
程序没有报错,也没有警告,运行只能显示00  00   00,实在搞不明白了,请教各位师傅。
P0是数码管段位,P2是位位。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6]={               //共阴数码管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code dizhi[6]={                   //时分秒地址
0xfe,0xfd,0xf7,0xef,0xbf,0x7f};
uchar num,hour1,min1,sec1;
void delays(uint);
void display(uchar hour,uchar min,uchar sec)
{
      uchar m1,m2,f1,f2,s1,s2;
      m1=sec/10;
      m2=sec%10;
      f1=min/10;
      f2=min%10;
      s1=hour/10;
      s2=hour%10;

      P0=table[m1];
      P2=dizhi[0];
      delays(5);

      P0=table[m2];
      P2=dizhi[1];
      delays(5);

      P0=table[f1];
      P2=dizhi[2];
      delays(5);

      P0=table[f2];
      P2=dizhi[3];
      delays(5);

      P0=table[s1];
      P2=dizhi[4];
      delays(5);

      P0=table[s2];
      P2=dizhi[5];
      delays(5);
}

void delays(uint xms)              //延时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65536-45872)/256;       //定时50ms
   TL0=(65536-45872)%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
   while(1)
   {
      display(hour1, min1, sec1);
    }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
    if(num==20)             //如果到了20次说明1秒到
      {
           num=0;           //然后把num清0,重新再计算20次
           sec1++;
           if(sec1==60);     //如果到了60次说明到1分钟
           {
               sec1=0;         //然后把miao清0,重新再计算60次
               min1++;
               if(min1==60);     //如果到了60次,说明到1小时
                {
                   min1=0;        //清0,重新再计算60次
                   hour1++;
                   if(hour1==24);    //如果到了24次,说明1天结束
                    {
                        hour1=0;       //清0
                    }
                }
            }
       }
}

数码管只显示00 00 00,是什么问题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sec1==60); 多了个;,正几个同样多了分号

谢谢各位老师,问题解决了

网友B:
定时器中断没有清除中断标志  TF0=0;

网友A:
if(sec1==60); 多了个,正几个同样多了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