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编译不出hex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c\stm32f1xx_hal_msp.o: No...

楼主(2020-02-25):
c\c.axf: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c\stm32f1xx_hal_msp.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求个路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A:
这不提示了么
这种情况是不是库有问题
或者程序和库对不上

网友B:
文件路径不对,检查一下这个文件在哪个目录

网友C:
c/c++吧.h文件重新添加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