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万年历Proteus仿真设计

楼主(2020-02-25):
基于51单片机的数码管万年历设计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ure  1
//#define fault 0

sbit SET=P1^7;

void delay(uchar k);
uchar monthday(uchar a,uchar b);
void display();

uchar code dayofmonth[]={31,28,31,30,31,30,31,31,30,31,30,31};
uchar code scan[]={0xe0,0xe1,0xe2,0xe3,0xe4,0xe5,0xe6,0xe7,
                   0xe8,0xe9,0xea,0xeb,0xec,0xed,0xee,0xef,
                                   0xf8,0xf9,0xfa,0xfb,0xfc,0xfd};      //扫描的译码信号
uchar i;
uchar code table[]={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0xC0}; //段码表
uchar  buffer[]={0,0,0,0,0,0,0,0,0,0,0,0,0,0,0,0,0,0,0,0,0,0};
uchar  shuju=0;
uchar  state=0;
uchar  qxiang;

typedef  struct
         {
                 uchar year[2];
                 uchar month;
                 uchar day;
                 uchar week;
                 }date;
typedef  struct
        {
            uchar hour;
                uchar minute;
                uchar second;
                }time;
uchar  count=0;
date today={{18,20},11,14,3};                        //设置日期初值
time now={14,30,00};                                        //设置时间初值
void main()
{
TMOD=0x01;
TL0=(65536-1000)%256;
TH0=(65536-1000)/256;
IE=0x82;            //EA=1;ET0=1总中断允许和定时器中断允许
TR0=1;                //定时器启动计数
display();
while(1)
    {
         P1=0xff;
     shuju=P1&0xff;
         qxiang=shuju&0x80;
                switch(qxiang)
            {
                 case(0x80):switch(shuju)
                              {
                                 case(0xfe) :                           //秒调整
                            {
                                         EA=1;
                                         EX0=1;           //总中断允许,外中断0允许
                                         IT0=1;           //中断0为负跳变触发
                                 }break;
                            case(0xfd)        :                         //分调整
                            {
                                         EA=1;
                                         EX0=1;
                                         IT0=1;
                                 }break;
                            case(0xfb) :                        //时调整
                            {
                                         EA=1;
                                         EX0=1;
                                         IT0=1;
                                 }break;
                 case(0xf7) :                         //星期调整
                            {
                                         EA=1;
                                         EX0=1;
                                         IT0=1;
                                 }break;
                 case(0xef) :                         //日调整
                             {
                                         EA=1;
                                         EX0=1;
                                         IT0=1;
                                 }break;
                 case(0xdf):                         //月调整
                             {
                                         EA=1;
                                         EX0=1;
                                         IT0=1;
                                 }break;
                 case(0xbf):                         //年调整
                            {
                                         EA=1;
                                         EX0=1;
                                         IT0=1;
                                 }break;
                             default:                                 //时钟正常计时
                        {
                                        EA=1;
                                        TR0=1;
                                        EX0=0;
                                        }break;
                                }break;
                 case(0x00) :switch(shuju)
                                             {
                           case(0x7e):
                        {
                                         EA=1;
                                         EX0=1;
                                         IT0=1;
                                        }break;
                   case(0x7d):
                        {
                                         EA=1;
                                         EX0=1;
                                         IT0=1;
                                        }break;
                   case(0x7b):
                        {
                                         EA=1;
                                         EX0=1;
                                         IT0=1;
                                        }break;
                   case(0x77):
                        {
                                            EA=1;
                                         EX0=1;
                                         IT0=1;
                                        }break;
                   case(0x6f):
                        {
                                         EA=1;
                                         EX0=1;
                                         IT0=1;

                                        }break;
                   case(0x5f):
                        {
                                         EA=1;
                                         EX0=1;
                                         IT0=1;
                                        }break;
                   case(0x3f):
                        {
                                         EA=1;
                                         EX0=1;
                                         IT0=1;
                                        }break;
                   default:
                        {
                                        EA=1;
                                        TR0=1;
                                        EX0=0;
                                        }break;
                            }break;
                }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using 0   //中断服务程序,调节时间
{
  uchar result,z;
  result=shuju;
               switch(qxiang)
            {
                 case(0x80):   switch(result)
                                           {
                               case(0xfe) :                                          //秒调整        +
                                 {
                                   now.second++;
                                   if(now.second>=60)
                                      {
                                            now.second=0;
                                           }
                                   display();
                                  }break;
                         case(0xfd) :                             //分调整  +
                                 {
                                    now.minute++;
                                    if(now.minute>=60)
                                     {
                                           now.minute=0;
                                          }
                                     display();
                                 }break;
                            case(0xfb) :                   //时调整        +
                                  {
                                     now.hour++;
                                     if(now.hour>=24)
                                        {
                                              now.hour=0;
                                             }
                                        display();
                                  }break;
                             case(0xf7)        :                  //星期调整 +
                                      {
                                         today.week++;
                                          if(today.week>=8)
                                              {
                                                    today.week=1;
                                                   }
                                          display();
                                      }break;
                                  case(0xef) :                        //日调整         +
                                      {
                                         today.day++;
                                         z = monthday(today.year[1],today.year[0]);
                                         if((z==1)&&(today.month==2))
                                                                            {
                                                                                  if(today.day>=30)
                                                         today.day=1;
                                                                                }
                                              else if (today.day>dayofmonth[today.month-1])
                                                            today.day=1;
                                          display();
                                        }break;
                                             case(0xdf) :                         //月调整        +

                                            {
                                                today.month++;
                                                   if(today.month>=13)
                                                   {
                                                         today.month=1;
                                                        }
                                                display();
                                               } break;
                                       case(0xbf) :                        //年调整 +
                                             {
                                           today.year[0]=today.year[0]+1;
                                               if(today.year[0]>=100)
                                                   {
                                                         today.year[0]=0;
                                                         today.year[1]=today.year[1]+1;
                                                         if(today.year[1]>=100)
                                                            {
                                                                   today.year[1]=0;
                                                                 }
                                                         }
                                                 display();
                                               }break;
                                       default:                                 //时钟正常计时
                                         {
                                                                         EA=1;
                                                         TR0=1;
                                                         EX0=0;
                                                                         }break;
                                                 }break;
            case(0x00): switch(result)
                        {
                          case(0x7e):                                           //秒调整-
                          {
                                  if(now.second>0)
                                  now.second=now.second-1;
                               else now.second=59;
                                    display();
                          }break;
              case(0x7d):                                                    //分调整-
                          {
                                 if(now.minute>0)
                                 now.minute=now.minute-1;
                              else now.minute=59;
                                   display();
                          }break;
              case(0x7b) :                                               //  时调整-
                          {
                          if(now.hour>0)
                                 now.hour=now.hour-1;
                              else now.hour=23;
                                   display();
                          }break;
                  case(0x77) :                                          //         周调整-
                          {
                          if(today.week>1)
                                 today.week=today.week-1;
                              else today.week=7;
                                   display();
                          }break;
                  case(0x6f):                                                 //           日调整-
                          {
                          z = monthday(today.year[1],today.year[0]);
                                 if((z==1)&&(today.month==2))
                                {
                                if(today.day>1)
                                   today.day=today.day-1;
                                    else today.day=29;
                                }
                               else {
                                        if(today.day>1)
                                           today.day=today.day-1;
                                        else today.day=dayofmonth[today.month-1];
                                    }
                               display();
                           }break;
                   case(0x5f):                                                //        月调整-
                           {
                                  if(today.month>1)
                                  today.month=today.month-1;
                               else today.month=12;
                               display();
                           }break;
                   case(0x3f) :                            // 年调整-
                           {
                                  if(today.year[0]>0)
                                  today.year[0]=today.year[0]-1;
                               else
                                   {
                                       today.year[0]=99;
                                       today.year[1]=today.year[1]-1;
                                       }
                                  display();
                           }break;
                    default:                                                 //时钟正常计时
                           {
                                       EA=1;
                                           TR0=1;
                                           EX0=0;
                                           }break;
                 }break;
                }
}
//定时器中断程序
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1 using 1
{
uchar c;
TL0=(65536-1000)%256;
TH0=(65536-1000)/256;
TR0=1;
count++;
if(count==35)
    {
        count=0;
        now.second=now.second+1;
         if(now.second>=60)
            {
                now.second=0;
                now.minute++;
                if(now.minute>=60)
                   {
                   now.minute=0;
                   now.hour++;
                   if(now.hour>=24)
                      {
                          now.hour=0;
                          today.week++;
                          today.day++;
                          if(today.week>=8)
                             {
                                 today.week=1;
                                 }
                          c=monthday( today.year[1], today.year[0]);
                          if((c==1)&&(today.month==2))
                             {
                                 if(today.day>=30)
                                   {
                                    today.day=1;
                                        today.month++;
                                   }
                                 }
                          else if(today.day>=(dayofmonth[today.month-1]+1))
                                  {
                                          today.day=1;
                                          today.month++;
                                  if(today.month>=13)
                                    {
                                        today.month=1;
                                        today.year[0]=today.year[0]+1;
                                        if(today.year[0]>=100)
                                          {
                                              today.year[0]=0;
                                              today.year[1]=today.year[1]+1;
                                              if(today.year[1]>=100)
                                                {
                                                     today.year[1]=0;
                                                    }
                                              }
                                        }
                                  }
                       }
                    }
                 }
         }
     display();
}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char  k)
  {
  uchar m,n;
  for(m=0;m<=k;m++)
   for(n=0;n<=40;n++);
  }
……………………

万年历

网友A(2021-01-22):
请问根据你的电路图和程序,数码管没有显示,锁存器没有高电平输出,是什么原因?

网友B(2021-07-16):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的电路图和程序,数码管没有显示,锁存器没有高电平输出,是什么原因?

搭建电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