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有关单片机ADC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2020-02-25):
  最近我在学ADC方面的知识,在网上看到一个关于ADC转换的程序,是关于水位检测的,不太理解它的初始化设置,请教下大家,这个contr的设置和P1ASF的选择是不是有问题?还有   AdcDat = ADC_RES << 2; AdcDat |= ADC_RESL;有点看不懂/*----------------------------
初始化ADC
----------------------------*/
void STC15AdcInit(uchar ch)
{
    P1ASF = 0x01 << ch;             //设置P12口为AD口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ADC_RESL = 0;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_START | ch;
    IE |= 0x20;                      //使能ADC中断
}

/*----------------------------
启动ADC
----------------------------*/
void STC15AdcStart(uchar ch)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_START | ch;
}/*----------------------------
ADC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STC15Adc() interrupt 5
{
    int AdcDat = 0;
    ADC_CONTR &= !ADC_FLAG;         //清除ADC中断标志
    AdcDat = ADC_RES << 2;
    AdcDat |= ADC_RESL;

    if(AdcDat < 350)
        WaterLev = 0;
    else if(AdcDat < 500)
        WaterLev = 20;
    else if(AdcDat < 680)
        WaterLev = 40;
    else if(AdcDat < 700)
        WaterLev = 60;
    else if(AdcDat < 720)
        WaterLev = 80;
    else
        WaterLev = 100;

    if(WaterLev < 20)  //水位小于等于20,蜂鸣器响
        FlagBuzz = 1;
}

网友A:
给你注释和补充完整
/*----------------------------
初始化ADC
----------------------------*/
void STC15AdcInit(uchar ch)         //ch范围0~7
{
        P1M1 = 0x04;                                         //设置P1.2高阻:0000 0100 ADC输入高阻
        P1M0 = 0x00;                                         //设置P1.2高阻:0000 0000 ADC输入高阻
    P1ASF = 0x01 << ch;             //设置P12口为模拟输入口
//  P1ASF = 0x04;                   //设置P1.2口为模拟输入口0000 0100
    ADC_RES = 0;                    //清除高8位结果寄存器
    ADC_RESL = 0;                   //清除低8位结果寄存器
//  控制寄存器  电源控制位1 速度控制位00 转换控制位1 通道0~7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_START | ch;
    IE |= 0x20;                      //使能ADC中断
}

/*----------------------------
启动ADC
----------------------------*/
void STC15AdcStart(uchar ch)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_START | ch;
}
/*----------------------------
ADC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STC15Adc() interrupt 5
{
    int AdcDat = 0;
    ADC_CONTR &= !ADC_FLAG;         //清除ADC中断标志
//10位转换结果的高8位在ADC_RES,低2结果在ADC_RESL
    AdcDat = ADC_RES << 2;          //高8位结果左移2位 xx xxxx xx00
    AdcDat |= ADC_RESL;             //加低2位结果共10位 xx xxxx xx00+0000 00xx
//简化写法 AdcDat=ADC_RES<<2|ADC_RESL;或AdcDat=ADC_RES*4+ADC_RESL;

    if(AdcDat < 350)
        WaterLev = 0;
    else if(AdcDat < 500)
        WaterLev = 20;
    else if(AdcDat < 680)
        WaterLev = 40;
    else if(AdcDat < 700)
        WaterLev = 60;
    else if(AdcDat < 720)
        WaterLev = 80;
    else
        WaterLev = 100;

    if(WaterLev < 20)  //水位小于等于20,蜂鸣器响
        FlagBuzz = 1;
}

网友B:
AdcDat = ADC_RES << 2; 把ADC_RES左移2位后赋值给AdcDat。
AdcDat |= ADC_RESL;       AdcDat与ADC_RESL相或后赋予AdcD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