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STM32控制LCD1602源程序与注意事项

楼主:
1.强烈建议大家好好看看控制时序,里面关于RS,WR,E三个管脚的控制时序挺重要的;2.另外在接stm32管脚的时候要接在低8位;
3.时序控制中的延时特别重要,如果延时时间不合理的话,就会出现不正常显示的情况。
4.亲测stm32控制1602(5v)不用接上拉电阻,直接连接也可以。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led.h"

u8 num;
u8 dat='A';
u8 date1[]="dai zi zheng!";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GPIO_Configuration();
                 delay_us(100);
                LCD1602_Write_Cmd(0x87);
                 delay_us(100);
          LCD1602_Write_Dat(dat);
          delay_us(100);
                LCD1602_Write_Cmd(0x80+0x42);
                 delay_us(100);
                 for(num=0;num<12;num++)
        {
                LCD1602_Write_Dat(date1[num]);
                delay(5);
        }
                while(1);
}

网友A(2020-06-05):
请问一下我用你的代码移植到我的stm32f103c8t6上,A0~A7为D0~D7,B345分别对应上面的,可是我这个只是第一行显示一行白快,第二行暗块,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B(2020-03-29):
引用 网友C:
关于这一点:【2.另外在接stm32管脚的时候要接在低8位;】
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接在低8位

并不一定要接低八位,随便都可以,

网友D:
为什么,我用你的程序,我的1602显示不了???

网友C(2020-02-28):
关于这一点:【2.另外在接stm32管脚的时候要接在低8位;】
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接在低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