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0.91寸oled的ssd1306时序问题

楼主:
说起来奇怪,在开始使用中景园的历程点亮oled的时候,发现iic的初始化时序部分居然可以用spi的,查看ssd1306的手册许久,也没看出来所以然
只变了时序部分,我会在下面贴出来,其他什么都没变,为什么显示会有这么大差别呢,到底是我哪里没注意到,,望大神指点
===================================iic原本时序===========================================

delay_ms(200);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关闭显示

        OLED_WR_Byte(0xf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0f,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not offset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设置对比度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段重定向设置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设置驱动路数
        OLED_WR_Byte(0x1f,OLED_CMD);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
        OLED_WR_Byte(0xf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
        OLED_WR_Byte(0x2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
        OLED_WR_Byte(0x49,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OLED_Clear();

===================================iic原本时序===========================================
===================================移植spi时序===========================================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turn off oled panel
//        OLED_WR_Byte(0xf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        OLED_WR_Byte(0x0f,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        OLED_WR_Byte(0xCF,OLED_CMD);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set normal display
//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64 duty
//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not offset
//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VCOM Deselect Level
//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set(0x10) disable
//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
//
//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        OLED_Clear();
//        OLED_Set_Pos(0,0);

===================================移植spi时序(去掉屏蔽符号)======================================

这两个到底哪里不同会导致字体大小差异呢,其他函数都没变,一点都没改过,偶尔在点屏的时候发现的一点小意外

iic原本的时序显示图

iic原本的时序显示图

移植spi时序的显示图

移植spi时序的显示图

移植spi时序的显示图

移植spi时序的显示图

网友A(2020-02-26):
真就没人知道吗

网友A:
自顶,有大神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不

网友B:
你把SPI的函数的先后顺序排得和IIC的一模一样试一下,有一些是双字节命令,顺序是不能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把SPI的函数的先后顺序排得和IIC的一模一样试一下,有一些是双字节命令,顺序是不能变的

我调整了部分spi初始化时许,但是还是一样的字体。很好奇,因为这个屏幕我一般用的是iic驱动,然后字体都是默认16*16的,再用spi时序操作的时候没有选择(就只动时序其他代码一律不动)就出现了这个怪问题

网友B:
OLED_WR_Byte(0xf0,OLED_CMD);//
OLED_WR_Byte(0x0f,OLED_CMD);//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
=====================================
OLED_WR_Byte(0xf0,OLED_CMD);//
OLED_WR_Byte(0x0f,OLED_CMD);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
你看一下你IIC和SPI的操作顺序,根本不同好吗?后面的就不用看了
虽然不能保证一定是这的问题,但找问题就是这么一步一步来的,至少先要保证操作的代码地址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