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OLED程序进入while循环等待会出现白色横条

楼主:
为什么一进入while循环等待就会成这样了??void main()
{
        inuart1();
                inuart2();
                IntTInit();        //外部中断
                OLED_Init();
                cleartempbuff();
                OLED_Display_Clear();
                OLED_Display_Chinese(0,0,0);
                OLED_Display_Chinese(16,0,1);
                OLED_Display_Chinese(32,0,2);
                OLED_Display_Chinese(48,0,3);
                OLED_Display_Chinese(0,2,4);
                OLED_Display_Chinese(16,2,5);
                OLED_Display_Chinese(32,2,6);
                OLED_Display_Chinese(48,2,7);
                OLED_Display_Chinese(0,4,8);
                OLED_Display_Chinese(16,4,9);
                OLED_Display_Chinese(32,4,10);
                OLED_Display_Chinese(48,4,11);
                OLED_Display_Chinese(64,4,12);
                OLED_Display_Chinese(80,4,14);
                OLED_Display_Chinese(96,4,15);
        while(1){
                        loop:
                        i = 0;
                        k5 = 1;
                        if(choic == 1){
                                OLED_Display_Clear();
                                OLED_Display_Chinese(0,0,32);
                                OLED_Display_Chinese(16,0,33);
                                OLED_Display_Chinese(32,0,34);
                                    OLED_Display_Chinese(48,0,35);
                                OLED_Display_Chinese(64,0,36);
                                OLED_Display_Chinese(80,0,37);
                                OLED_Display_Chinese(96,0,38);
                        }
                        while(k1&k2){ //按键等待                                                          此时时间旧会出现白色横条
                                Delay500ms();
                        }
                        //执行代码
                        .................
                        P_SW2 &= ~S2_S0;            //S2_S0=0 (P1.0/RxD2, P1.1/TxD2)
                        S2CON = 0x50;        //打开串口2接收口
                        while(!(S2CON & S2RI) & !datawatch){                //等待串口2输入          此时时间旧会出现白色横条
                            if(k5 == 0){
                                 choic = 1;
                                 goto loop;        //中断按键 回到任务选择
                             }
                        }
                       //执行代码........

网友A(2020-02-25):
程序中最好不用或者少用while循环语句,复杂的程序会死在while,久了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