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6560制作步进电机驱动板电路原理图+PCB工程

楼主(2020-02-25):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成品正面

成品反面

用信号发生器测试

测试中

装机测试成功

DIY的雕刻机成品

Altium Designer画的TB6560步进电机驱动板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电路图,电源指示灯的限流电阻画错了

pcb底层

PCB顶层

pcb/原理图分享给大加

网友A:
楼主这板是雕刻机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板是雕刻机刻的吧!

是的

网友B(2020-11-12):
散热如何?

网友C(2022-11-27):
楼主用雕刻机雕刻,如何解决线路板不平带来的雕刻深浅问题?能否告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雕刻机雕刻,如何解决线路板不平带来的雕刻深浅问题?能否告知?

我的做法,先尽可能将调平(如果结构不允许的话则放弃这步),然后用一定厚度的塑料板(我选的至少1个厘米),然后用雕刻机铣平,这样就可以保证它的平整度了。再将雕刻的PCB固定在上面进行雕刻,基本上就不会出现深浅不一的现象。(仅供参考)

网友D:
TB6560数据手册,说得很详细,可以供参考。

网友E(2023-12-20):
覆铜板都弄得这么好?牛B!

网友E:
PCB资料看得不明白

网友F:
楼主,请问你用的雕刻刀是哪种啊,我雕刻出来的和狗啃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