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变压器次级波形的振荡怎么来的?

楼主(2020-02-25):
如图,是开关变压器穿绕3圈作次级的波形,黄圈里的震荡波形如何避免?

网友A:
这类异常波形广泛存在于高频电感中,称作寄生振荡。是由器件的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谐振产生。通常通过调整电参数、选材和优化制作工艺来减轻,很难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