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X51tiny程序,编译错误FATAL ERROR L257: RTX51-TINY REQUIRES UPGRADE TO PK51

楼主(2020-02-25):
初次接触,用RTX51tiny写了个小程序,编译不通过,下面为错误提示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2.0 - SN: T1DZC-K24A8C
COPYRIGHT ARM Germany GmbH 1987 - 2017
".\Objects\STARTUP.obj",
".\Objects\ABC.obj"
TO ".\Objects\ABC" Rtx51Tiny
PRINT(".\Listings\ABC.m51") RAMSIZE(256)
*** FATAL ERROR L257: RTX51-TINY REQUIRES UPGRADE TO PK51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0

求解,不能用的话我还是老老实实学UCOS吧

网友A:
使用RTX51 Tiny
设置使用系统。 注意看Operating system: RTX-51 Tiny
工程中还可以加载一个Conf_tny.A51。这个文件对系统进行一些必要的配置,比如系统节拍时钟。。。。。。。如果你不加载,系统编译时会按默认状态配置。建议加载,文件搜索keil 安装文件夹就能找到。

仔细阅读一下中文手册,很简单 http://wenku.baidu.com/view/d27de342336c1eb91a375d0b.html

楼主:
搞定了是版本的问题 重装即可

网友B(2021-03-01):
我也碰到了这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