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怎么通过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的

楼主(2020-02-25):
我很想知道大家都是怎么通过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的,有什么合适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思路么

网友A:
单片机IO口接至ULN2003的输入端,输出端接步进电机的线圈,根据几相几拍确定由IO口控制

网友B:
我一般要用L298N步进电机驱动板模块来控制步进电机,至于资料网上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