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设计中单级放大倍数及反馈电阻的选择

楼主(2020-02-25):
大神们能不能谈下各自在运放电路设计中:1、运放级数 2、单级放大倍数 3、反馈电阻的选择。这三个参数都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A:
1,对于运放的级数是没有要求的,视电路的要求而定
2,大多的运放电路,单级的增益设定在100以下就差不多了,增益大了,失调电压的误差产生也会变大了
3,只要是普通的放大电路,电阻在1K到100K之间随便选择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是微弱信号(uV级别)放大,滤波电路,运算电路,那么,电阻就要经过严格的计算了,而且,最终计算的电阻值也大多不会是标准电阻,很有可能是221.5K,17.6K,56.7K之类
如果只是想用一下运放,那就对着别人的电路抄就可以了
如果是想真正意义上的用好运放,要学的可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