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教室人数监控系统 12864显示 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02-25):
51单片机12864仿真,教室人数监控系统

//EDM12864B DRIVE//
/**************************************
   PAGEADD为页地址起使
   TIERADD为行地址起使
   DIS_STARTADD为开始命令
   CTABLE为汉字字库数组
   ETABLE为英文字库数组
***************************************/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High 1
#define Low        0
#define _nop {}
#define PAGEADD 0xb8
#define TIERADD 0x40
#define DIS_STARADD 0xc0
#define All_Seat 50
uint key_value;
sbit DI=P1^4;
sbit E=P1^2;
sbit CS1=P1^1;
sbit CS2=P1^0;
sbit RW=P1^3;
sbit cs=P1^7;
sbit sclk=P1^6;
sbit dout=P1^5;
sbit I2C_SCL = P3^7;
sbit I2C_SDA = P3^6;
sbit jin_1 = P2^0;          //进来传感器1
sbit chu_1 = P2^1;          //出去传感器1

//uchar ntable[]={61,49,57,60,19,49,62,49,60,63,55,2,0,0,6,22,56,
//63,68,61,49,57,60,17,51,63,61};//email:analog2006@hotmail.com
uchar data voltage_display[8];
void Init_LCD(void);
void E_Display_L(uchar E_Pagenum,uchar E_Tiernum,uchar E_Temp);
void E_Display_R(uchar E_Pagenum,uchar E_Tiernum,uchar E_Temp);
void C_display_L(uchar C_Pagenum,uchar C_Tiernum,uchar C_Temp);
void C_display_R(uchar C_Pagenum,uchar C_Tiernum,uchar C_Temp);
void WRCommand_L(uchar command);
void WRCommand_R(uchar command);
void WRdata_L(uchar ucdata);
void WRdata_R(uchar ucdata);
void CLR_DisplayRAM();
/*****************************
          字符表
         显示"Welcome Use"
******************************/
uchar code table1[]={
0x00,0x3e,0x51,0x49,0x45,0x3e,0x00,0x00,//0(0)
0x00,0x00,0x42,0x7f,0x40,0x00,0x00,0x00,//1

0x00,0x00,0xFC,0x24,0x24,0x24,0xFC,0xA5,        //"度",8
0xA6,0xA4,0xFC,0x24,0x34,0x26,0x04,0x00,
0x40,0x20,0x9F,0x80,0x42,0x42,0x26,0x2A,
0x12,0x2A,0x26,0x42,0x40,0xC0,0x40,0x00,

0x10,0x22,0x64,0x0C,0x80,0xFE,0x92,0x92,        //"湿",9
0x92,0x92,0x92,0x92,0xFF,0x02,0x00,0x00,
0x04,0x04,0xFE,0x41,0x44,0x48,0x50,0x7F,
0x40,0x40,0x7F,0x50,0x48,0x64,0x40,0x00,

0x00,0x00,0xFC,0x24,0x24,0x24,0xFC,0xA5,        //"度",10
0xA6,0xA4,0xFC,0x24,0x34,0x26,0x04,0x00,
0x40,0x20,0x9F,0x80,0x42,0x42,0x26,0x2A,
0x12,0x2A,0x26,0x42,0x40,0xC0,0x40,0x00,
};

/********************************
       显示用的延时函数
         延时长度有参数 n 决定
*********************************/

void Delay_nms(uchar n)
{ uchar a;
   for(;n>0;n--)
      {
           for(a=0;a<100;a++)
              {
                   _nop;
                   _nop;
                   _nop;
                   _nop;
                   };
           };
}
void FullSeat(int num);
void Remain(int num);
void Staff(int num);
void Temperature(int num);
void humidity(int num);
void dst11();
bit DHT_Start();
bit DHT_ByteRead(unsigned char *dat);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bit flag1s = 0;          //1s定时标志
unsigned char T0RH = 0;  //T0重载值的高字节
unsigned char T0RL = 0;  //T0重载值的低字节

void main()
{
        bit tmp;
   uchar a=0,temp=0,b=0,number=0,pagenum=0;
   uchar etable[]={0,0,0,0,0,45,53,60,51,63,61,53,10,69,67,53};//Welcome use
   uchar ttable[]={42,57,61,53,19,10,2,0,0,6,18,1,1,18,0,7};//Time:2006/11/07
   char count_remain=0,count_c=0;
   bit flag=1;
   char temperature_buf[2]={0};
   uchar temperature_display[8]={0};
   //uchar voltage=0; //测试0831时使用
   double voltage=0;
   double temp_buffer=0;
   int New_Number=0;
   unsigned char DHT[5];
   int SD,WD;
   static char number_flag;
   EA = 1;            //开总中断
   Init_LCD();
   ConfigTimer0(10);
   DHT_Start();
        //中文显示:欢迎使用液晶模块
   pagenum=0;//在第二行开始显示
   FullSeat(All_Seat);
   Remain(All_Seat-New_Number);
   Staff(New_Number);
   Temperature(0);
   humidity(0);
        while(1)
        {
                if(flag1s)
                {
                        DHT_Start();
                        tmp=DHT_ByteRead(&DHT);
                         if(tmp==1)
                           {
                                   WD= DHT[2];
                                   SD=DHT[0];
                                        Temperature(WD);
                                        humidity(SD);
                           }
                }
                if(jin_1!=1 || chu_1!=1)
                {
                        if(number_flag==1 && chu_1==0)
                        {
                                number_flag=0;  //进入一人
                                New_Number++;
                                if(New_Number>50)
                                {
                                        New_Number=50;
                                }
                                Remain(All_Seat-New_Number);
                                Staff(New_Number);
                                while(chu_1==0);
                                continue;
                        }
                        if(number_flag==2 && jin_1==0)
                        {
                                number_flag=0;  //出去一人
                                New_Number--;
                                if(New_Number<0)
                                {
                                        New_Number=0;
                                }
                                Remain(All_Seat-New_Number);
                                Staff(New_Number);
                                while(jin_1==0);
                                continue;
                        }
                        if(number_flag==0)//检测到有人进入
                        {
                                if(jin_1==0)
                                {
                                        number_flag=1;
                                }
                                if(chu_1==0)
                                {
                                        number_flag=2;
                                }
                        }

                }

        }

}

/* 配置并启动T0,ms-T0定时时间 */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tmp;  //临时变量

    tmp = 11059200 / 12;      //定时器计数频率
    tmp = (tmp * ms) / 1000;  //计算所需的计数值
    tmp = 65536 - tmp;        //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mp = tmp + 12;           //补偿中断响应延时造成的误差
    T0RH = (unsigned char)(tmp>>8);  //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T0RL = (unsigned char)tmp;
    TMOD &= 0xF0;   //清零T0的控制位
    TMOD |= 0x01;   //配置T0为模式1
    TH0 = T0RH;     //加载T0重载值
    TL0 = T0RL;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

/* T0中断服务函数,完成1秒定时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tmr1s = 0;

    TH0 = T0RH;  //重新加载重载值
    TL0 = T0RL;
    tmr1s++;
    if (tmr1s >= 100)  //定时1s
    {
        tmr1s = 0;
        flag1s = 1;
        }

}
void FullSeat(int num)
{
        //座位
        C_display_L(0,0*16,0);//0行0列第一个字
        C_display_L(0,1*16,1);
        E_Display_L(1,2*16,19);
        E_Display_L(1,2*16+8,num/10);
        E_Display_L(1,3*16,num%10);
}
void Remain(int num)
{
        //余座
        C_display_L(2,0*16,4);//0行0列第一个字
        C_display_L(2,1*16,5);
        E_Display_L(3,2*16,19);
        E_Display_L(3,2*16+8,num/10);
        E_Display_L(3,3*16,num%10);
}
void Staff(int num)
{
                //人员
        C_display_R(0,0*16,2);//0行0列第一个字
        C_display_R(0,1*16,3);
        E_Display_R(1,2*16,19);
        E_Display_R(1,2*16+8,num/10);
        E_Display_R(1,3*16,num%10);
}
void Temperature(int num)
{
        //温度
        C_display_R(2,0*16,6);//0行0列第一个字
        C_display_R(2,1*16,7);
        E_Display_R(3,2*16,19);
        E_Display_R(3,2*16+8,num/10);
        E_Display_R(3,3*16,num%10);
        E_Display_R(3,3*16+8,25);
}
void humidity(int num)
{

//湿度
        C_display_L(4,0*16,8);//0行0列第一个字
        C_display_L(4,1*16,9);
        E_Display_L(5,2*16,19);
        E_Display_L(5,2*16+8,num/10);
        E_Display_L(5,3*16,num%10);
        E_Display_L(5,3*16+8,12);

}
void LCD_Busy()
{
  uchar busy;
  E=Low;
  DI=Low;
  RW=High;
  while(1)
  {
    E=High;
    _nop;
        _nop;
    busy=P0;//读状态标志寄存器
        _nop;
    E=Low;
    if((busy&0x90)==0)//检测BF和RES位,两者都为零时表示可进行写入
    break;
  };
}

/*********************************
        写指令
**********************************/
void WRCommand_L(uchar command)
{
        CS1=High;
        CS2=Low;
        LCD_Busy();
        DI=Low;
        _nop;
        RW=Low;
        _nop;
        E=High;
        _nop;
        P0=command;
        _nop;
        E=Low;
        _nop;
}

void WRCommand_R(uchar command)
{
        CS1=Low;
        CS2=High;
        LCD_Busy();
        DI=Low;
        _nop;
        RW=Low;
        _nop;
        E=High;
        _nop;
        P0=command;
        _nop;
        E=Low;
        _nop;
}

/***********************************
       写一个字节的显示数据
************************************/
void WRdata_L(uchar ucdata)
  {
   CS1=High;
   CS2=Low;
   LCD_Busy();
   DI=High;
   _nop;
   RW=Low;
   _nop;
   E=High;
   _nop;
   P0=ucdata;
   _nop;
   E=Low;
   _nop;
  }

void WRdata_R(uchar ucdata)
  {
   CS1=Low;
   CS2=High;
   LCD_Busy();
   DI=High;
   _nop;
   RW=Low;
   _nop;
   E=High;
   _nop;
   P0=ucdata;
   _nop;
   E=Low;
   _nop;
  }

/****************************************************
       字符为16*16显示,分为两个部分写入32个字节
       前16个字节写入第一页(16*8),后16个字节写入
           第二页(16*8)
           左侧写入"欢迎",右侧写入"使用"
*****************************************************/
void C_display_L(uchar C_Pagenum,uchar C_Tiernum,uchar C_Temp)
{
   uchar k;
   C_Pagenum=PAGEADD|C_Pagenum;
   C_Tiernum=TIERADD|C_Tiernum;
   WRCommand_L(C_Pagenum);
   WRCommand_L(C_Tiernum);
   for(k=0;k<16;k++)
      {
       WRdata_L(table2[C_Temp*32+k]);
          };
   C_Pagenum=C_Pagenum+1;
   WRCommand_L(C_Pagenum);
   WRCommand_L(C_Tiernum);
   for(k=0;k<16;k++)
   {
       WRdata_L(table2[C_Temp*32+k+16]);
   };
}

void C_display_R(uchar C_Pagenum,uchar C_Tiernum,uchar C_Temp)
  {
   uchar k;
   C_Pagenum=PAGEADD|C_Pagenum;
   C_Tiernum=TIERADD|C_Tiernum;
   WRCommand_R(C_Pagenum);
   WRCommand_R(C_Tiernum);
   for(k=0;k<16;k++)
      {
       WRdata_R(table2[C_Temp*32+k]);
           };
   C_Pagenum=C_Pagenum+1;
   WRCommand_R(C_Pagenum);
   WRCommand_R(C_Tiernum);
   for(k=0;k<16;k++)
      {
       WRdata_R(table2[C_Temp*32+k+16]);
             };
  }

/****************************************
   写入西文字符,共11个字符,左侧写入6个
   右侧写入5个,左侧起始从16开始,右侧从
   0开始
*****************************************/

void E_Display_L(uchar E_Pagenum,uchar E_Tiernum,uchar E_Temp)
  {
   uchar k;
   WRCommand_L(PAGEADD|E_Pagenum);
   WRCommand_L(TIERADD|E_Tiernum);
   for(k=0;k<8;k++)
          {
           WRdata_L(table1[E_Temp*8+k]);
           };
   }
void E_Display_R(uchar E_Pagenum,uchar E_Tiernum,uchar E_Temp)
   {
   uchar k;
   WRCommand_R(PAGEADD|E_Pagenum);
   WRCommand_R(TIERADD|E_Tiernum);
   for(k=0;k<8;k++)
          {
           WRdata_R(table1[E_Temp*8+k]);
           };
           }

/*********************************
           清除所有显示RAM内容
**********************************/

void CLR_DisplayRAM()
   {
……………………

网友A(2022-04-30):
下载了,仿真LED屏幕乱码是怎么回事

网友B(2022-06-05):
为什么人员只能显示00或者01

网友C(2022-08-14):
人体检测有仿真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