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根据74hc595手册 写了个单片机程序 但是出现了问题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帮助

楼主(2020-02-25):
流水灯是共阳极的 所以仿真运行的时候  实验现象:流水灯会全亮一会 然后 就变得全灭了 然后就不再变化了

问题: 我写的程序要求的是 亮灭亮灭 然后再流水 为什么 就只亮灭了一次 就不再变化了呢

各位大佬能指导下我嘛

单片机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elaym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led_buff;

sbit DS1=P2^6;
sbit ST_CP1=P1^7;
sbit SH_CP1=P2^5;

void led8_Init();
void led8();

void led_sendbyte(uchar byte);
void led_595();

void main(void)
{
    led8_Init();
    while(1)
    {
        led8();
    }
}

void led8()  //流水灯
{
led_sendbyte(led_buff);
led_595();
led_buff=_crol_(led_buff,1);
delayms(500);
}

void led8_Init()  //初始化流水灯
{
led_sendbyte(0xff);
led_595();
delayms(500);
led_sendbyte(0x00);
led_595();
delayms(500);
led_sendbyte(0xff);
led_595();
delayms(500);
led_buff=0xfe;
}
void led_sendbyte(uchar byte) //传输8位数据
{
uchar i,num;
num=byte;
for(i=0;i<8;i++)
{
  if(num&0x80)
   DS1=1;
  else
   DS1=0;
  SH_CP1=0;
  _nop_();_nop_();
  SH_CP1=1;
  num=num<<1;
}
}
void led_595() // 启动传输
{
ST_CP1=0;
_nop_();_nop_();
ST_CP1=1;
}

网友A:
程序要求的是 亮灭亮灭 然后再流水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elaym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1=P2^6;
sbit ST_CP1=P1^7;
sbit SH_CP1=P2^5;

uchar code table[]={
                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

void delay(uint z)
{
        uchar x;
        while(z--)           //1ms延时程序
        for(x=120;x>0;x--);
}
void led_sendbyte(uchar byte) //传输8位数据
{
        uchar i,num;
        num=byte;
        for(i=0;i<8;i++)
        {
                if(num&0x80)
                        DS1=1;
                else
                        DS1=0;
                SH_CP1=0;
                _nop_();_nop_();
                SH_CP1=1;
                num=num<<1;
        }
        ST_CP1=0;
        _nop_();_nop_();
        ST_CP1=1;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for(i=0;i<2;i++)
        {
                led_sendbyte(0x00);
                delay(500);
                led_sendbyte(0xff);
                delay(500);
        }
        while(1)
        {
                for(i=0;i<8;i++)
                {
                        led_sendbyte(table[i]);
                        delay(500);
                }
        }
}

网友B:
把 led8_Init();放进while循环中就会有了

void main(void)
{
  uchar k;
    while(1)
    {
        led8_Init();     //亮灭
        led8_Init();     //亮灭
       for (k=0;k<8;k++)    //流水
        led8();
    }
}

网友C:
把 led8_Init();放进while循环中就会有了

网友D:
初始化595,只要一次led_sendbyte(0x00)就可以了,一定要先用。当然,如果这样led灯亮了,就要初始化led灯,再来一次led_sendbyte(0xff)就好了。

楼主:
昨天经过实验 发现是因为我把keil运行模式改成了large 我仿真时用的AT89c52而写程序用的是STC 所以出现了问题 我把能放进code里面的数组都放进去了 把运行模式调回了small 现在已经能成功运行了 谢谢大家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昨天经过实验 发现是因为我把keil运行模式改成了large 我仿真时用的AT89c52而写程序用的是STC 所以出现了问 ...

发张电路原理图看看,共同学习一下。

楼主:
电路图

595三个引脚接在io口上

595三个引脚接在io口上

网友E:
temp.c(4):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delayms.h'

在网上看别的文档说8和13脚接地,10和16脚接VCC。但是一般原理图里都缺少2个脚。

网友E:
楼主代码,我这缺少#include <delayms.h>文件,
自己画了个原理图做了个实物,用2楼代码通过了,先全部闪2下,然后再依次按顺序闪亮,
主要想学习控制数码管,但是现在控制led灯还是搞不太明白,还要继续努力学习啊!
在网上看好多74hc595的教学视频,好多都是用arduino单片机降解的,:(

顺便问一下,好多芯片介绍说某引脚接高或低电平有效时,如果不想用单片机控制,直接接+5V电源或负极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