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继电器通断多模式切换,求思路

楼主(2020-02-25):
第一个模式设置单片机控制继电器通断时间50ms,确定执行,50ms后继电器断开。按键可以切换下一个模式通断时间为100ms,以此类推可以到1000ms。请问各位大神这程序要怎么弄啊感觉要很长。

网友A:
给你写一个50~1000ms递进延时继电器示例,按键与定时器互锁。继电器延时期间锁按键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P1^0;
sbit OUT=P1^7;

uchar num=0;//键值变量
uchar flag=0;//中断标志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imer0Init()                //50毫秒@12.000MHz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H0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
        TL0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T0中断
}
/***********按键扫描程序****************/
void keyscan()
{
        static uchar count=0;                //消抖计数变量
        static bit sign=0;                        //按键自锁标志
        if(key==0)                                                //检测键按下
        {
                if(++count>=100 && sign==0 && TR0==0)//消抖/自锁/与定时器互锁
                {
                        sign=1;
                        num++;
                        if(num>20)
                                num=0;
                        if(num!=0)
                        {
                                TR0=1;//开定时器
                                OUT=0;//闭合继电器
                        }
                }
        }
        else //松手
        {
                count=0;                                        //消抖计数变量清0
                sign=0;                                        //按键自锁标志清0
        }
}
/***********主函数****************/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keyscan();
        }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Interrupt() interrupt 1
{
        TH0 = 0x3C;
        TL0 = 0xB0;
        flag++;
        if(flag>=num)//50~1000ms递进
        {
                flag=0;
                OUT=1;//断开继电器
                TR0=0;//关定时器
        }
}

网友B:
100行以内吧?

网友C:
设置一个变量mode,存储于单片机内,作为默认的继电器通电时间,通过按钮改变mode的数值(50,60,70,,100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