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小车为什么动不起来?

楼主(2020-02-25):
是这样的,我连上了L298n的模块后用单片机写了个简单的直行程序但是没反应。
单独给小车电机通电就可以运行,但一旦经过模块就没反应。
还有几张接线的图片

上面的棕、白接电机1
下面的黄、灰接电机2

紫线ENB蓝线ENA
橙、红、黄、绿分别是IN1、2、3、4

这是程序

#include<reg51.h>
sbit motor1_1=P1^0;
sbit motor1_2=P1^1;
sbit motor2_1=P1^2;
sbit motor2_2=P1^3;
sbit ENA=P1^4;
sbit ENB=P1^5;

void main()
{
while(1)
{
  ENA=0;
  ENB=0;
  motor1_1=1;
  motor1_2=0;
  motor2_1=1;
  motor2_2=0;
}
}

求指点谢谢谢谢

网友A:
你把使能给关了,当然转不了了。以一路为例,ENA可以作为PWM输入端,用IO口输出频率一定,占空比可调的PWM波,IN1和IN2分别10或者01控制电机正反转,还有就是模块的供电电压要达到,12V左右最好吧。
同样的方法控制两路电机,转速,方向都可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使能给关了,当然转不了了。以一路为例,ENA可以作为PWM输入端,用IO口输出频率一定,占空比可调的PWM ...

谢谢谢谢,可是我把ENA ENB都置1也没反应。我的这个电机是6 5 3V变速的,我是单独给了6.4V左右的供电,会不会是电压不够

网友B:
先别用单片机引脚去接两个L298N的两个使能,就放跳线帽让它默认使能看正常否。另外L298N的供电是多少伏的?跟单机片共地了没有?

网友C:
放跳线帽让单片机默认使能,不要单片机引脚去接两个L298N的两个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别用单片机引脚去接两个L298N的两个使能,就放跳线帽让它默认使能看正常否。另外L298N的供电是多少伏的? ...

额还是没反应。他的供电是12V的但我只接了6.4V,主要是电池盒放满了4个电池。另外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共地了,咋看啊,我是单片机用USB插口,笔记本供电,电机是电池盒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跳线帽让单片机默认使能,不要单片机引脚去接两个L298N的两个使能

尝试了,还是没反应.......

楼主:
自问自答,把电机模块的地线和单片机接在一起就可以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