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热水器水温水位传感器原理

楼主(2020-02-25):
请教一下论坛大佬,这种太阳能水温水位传感器是什么原理?

楼主:
四线的那种,水温很好理解,就是个热敏电阻。但是水位一直搞不明白是怎么检测的?如果仅仅是电阻值的话,那根据水质的不同,水的电阻值也有很大变化,而且水温变化也会导致电阻值变化,导致测量不准。可是实际应用中,这种传感器能用五年以上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
水位也是通过电阻

楼主:
但是水质和水温都会影响阻值,而导致测量不准啊,我觉得没那么简单吧。。。

网友B(2020-03-28):
水位是用压力传感器测得的?

网友C:
水温是一个内置的热敏电阻,水位是内置几个串联的电阻,再靠水的电阻短接其中几个来判断水位,水的电阻在一定范围变化,不影响测量精度,这个东西我几年前全打开研究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水质和水温都会影响阻值,而导致测量不准啊,我觉得没那么简单吧。。。

自然界得到的水都含各种杂质,实际阻值较小,测量时只是利用水去短接几个阻值明显比水大的电阻,这样单片机只需要判断阻值在哪个范围,就可以忽略水的影响,准确地检测出水位。你要是用纯净水,蒸馏水,它就测不准。

网友D:
水位传感器应基于电容传感器,电容根据并入水中的导体长度而变化。温度传感器应该只是NTC热敏电阻。

网友E:
水位是依据金属在水中导电的原理,当水位到达某高度时,相应的金属段泡入水中,就导通了,会发出相应的水位信号。

网友F(2021-08-10):
引用 网友C:
水温是一个内置的热敏电阻,水位是内置几个串联的电阻,再靠水的电阻短接其中几个来判断水位,水的电阻在一 ...

会编程吗

网友G:
太阳能热水器使用的分段式电极传感器并不是最佳选择,因为电极存在电蚀现象会导致水质变差。分段式电极水位传感器的原理是与水接触的电极与公共电极相当于短路(虽然水有一定的电阻,但相对于检测电路来说可以忽略)。这样,通过判断多少个电极与公共电极短路就可以判断出水位状态(因为水位总是首先与最下端的电极接触)。比较理想的水位检测可以使用浮子开关或者压力传感器或者电容式水位传感器这种非接触式传感器。

网友H(2022-10-21):
我差点就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