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AD原理图画好后不能生成PCB以及在原理图中进入封装管理器出现错误

楼主(2020-02-25):
1.Altium Designer原理图画好后好多红色波浪线,元器件命名不重复,怎么解决?
2.最开始的时候,点击元器件查看的时候,右下方还会显示元器件的模型,现在变为“click here to draw model”,怎么解决?
3.原理图画好后进入封装管理器出现错误,怎么解决?

1

1

2

2

3

3

网友A:
建议你检查一下电路,有很多地方漏了和接线重了,电气检查没通过也会产生红色虚线,没必要电气检查的地方你可以用红色的×标上
至于封装问题,你可以双击元器件,重新把元器件的封装自己加上去

网友A:
比如芯片里的RST,原理图库中芯片引脚设定的这个脚是输入输出脚,那就必须有电气连接,你可以用×取消电气检查或者双击芯片把这个引脚从IO形式改成其他形式

网友B:
如果没有元件重名。那么应该是因为你没把原理图放进Project项目里面,你可以新建一个工程File--New--Project,然后将原理图添加进Project里面波浪线就不会存在了!

网友C:
先检查下元件有没有元件重名。如果没有那即是你新建一个工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