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双定时器TIM2和TIM4+8个HC-SR04超声波源程序

楼主(2020-02-25):
#include "timer.h"
TIM_ICInitTypeDef  TIM2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4_ICInitStructure;
void TIM2_Cap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使能TIM2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TIM2的2个通道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PA0 输入  下拉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预分频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初始化TIM2通道1输入捕获参数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CC1S=01         选择输入端 IC1映射到TI1上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捕获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映射到TI1上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IC1F=0000 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波
          TIM_ICInit(TIM2, &TIM2_ICInitStructure);
        //初始化TIM2通道1输入捕获参数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CC1S=01         选择输入端 IC1映射到TI1上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捕获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映射到TI1上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IC1F=0000 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波
          TIM_ICInit(TIM2, &TIM2_ICInitStructure);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3; //CC1S=01         选择输入端 IC1映射到TI1上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捕获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映射到TI1上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IC1F=0000 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波
          TIM_ICInit(TIM2, &TIM2_ICInitStructure);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4; //CC1S=01         选择输入端 IC1映射到TI1上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捕获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映射到TI1上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IC1F=0000 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波
          TIM_ICInit(TIM2, &TIM2_IC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TIM2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先占优先级2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从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TIM_IT_CC1|TIM_IT_CC2|TIM_IT_CC3|TIM_IT_CC4,ENABLE);//允许更新中断 ,允许CC2IE捕获中断

        TIM_Cmd(TIM2,ENABLE );
}

//*****************************************************************
//************************************************************

void TIM4_Cap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使能TIM4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TIM4的2个通道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PA0 输入  下拉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预分频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初始化TIM4通道1输入捕获参数
        TIM4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CC1S=01         选择输入端 IC1映射到TI1上
          TIM4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捕获
          TIM4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映射到TI1上
          TIM4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4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IC1F=0000 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波
          TIM_ICInit(TIM4, &TIM4_ICInitStructure);

        TIM4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CC1S=01         选择输入端 IC1映射到TI1上
          TIM4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捕获
          TIM4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映射到TI1上
          TIM4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4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IC1F=0000 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波
          TIM_ICInit(TIM4, &TIM4_ICInitStructure);

                        TIM4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3; //CC1S=01         选择输入端 IC1映射到TI1上
          TIM4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捕获
          TIM4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映射到TI1上
          TIM4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4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IC1F=0000 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波
          TIM_ICInit(TIM4, &TIM4_ICInitStructure);

                        TIM4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4; //CC1S=01         选择输入端 IC1映射到TI1上
          TIM4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捕获
          TIM4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映射到TI1上
          TIM4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4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IC1F=0000 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波
          TIM_ICInit(TIM4, &TIM4_IC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TIM4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先占优先级2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从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TIM_ITConfig(TIM4,TIM_IT_Update|TIM_IT_CC1|TIM_IT_CC2|TIM_IT_CC3|TIM_IT_CC4,ENABLE);//允许更新中断 ,允许CC2IE捕获中断

        TIM_Cmd(TIM4,ENABLE );
}

u8  TIM2CH1_CAPTURE_STA=0;        //输入捕获状态
u16        TIM2CH1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u8  TIM2CH2_CAPTURE_STA=0;        //输入捕获状态
u16        TIM2CH2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u16        TIM2CH3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u8  TIM2CH3_CAPTURE_STA=0;        //输入捕获状态
u16        TIM2CH4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u8  TIM2CH4_CAPTURE_STA=0;        //输入捕获状态

u8  TIM4CH1_CAPTURE_STA=0;        //输入捕获状态
u16        TIM4CH1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u8  TIM4CH2_CAPTURE_STA=0;        //输入捕获状态
u16        TIM4CH2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u16        TIM4CH3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u8  TIM4CH3_CAPTURE_STA=0;        //输入捕获状态
u16        TIM4CH4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u8  TIM4CH4_CAPTURE_STA=0;        //输入捕获状态

extern u32 distan1,distan2;
extern u32 distan3,distan4;
extern u32 distan5,distan6;
extern u32 distan7,distan8;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TIM2CH1_CAPTURE_STA&0X80)==0)//还未成功捕获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
                        if(TIM2CH1_CAPTURE_STA&0X40)//已经捕获到高电平了
                        {
                                if((TIM2CH1_CAPTURE_STA&0X3F)==0X3F)//高电平太长了
                                {
                                        TIM2CH1_CAPTURE_STA|=0X80;//标记成功捕获了一次
                                        TIM2CH1_CAPTURE_VAL=0XFFFF;
                                }else TIM2CH1_CAPTURE_STA++;
                        }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1) != RESET)//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
                        if(TIM2CH1_CAPTURE_STA&0X40)                //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TIM2CH1_CAPTURE_STA|=0X80;                //标记成功捕获到一次上升沿
                                        TIM2CH1_CAPTURE_VAL=TIM_GetCapture1(TIM2);

                                        distan1=TIM2CH1_CAPTURE_STA&0X3F;
                                        distan1*=65536;//溢出时间总和
                                        distan1+=TIM2CH1_CAPTURE_VAL;//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distan1=340*distan1/2/10000;

                                        TIM2CH1_CAPTURE_STA=0;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2,TIM_ICPolarity_Rising); //CC1P=0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else                                                                  //还未开始,第一次捕获上升沿
                        {
                                TIM2CH1_CAPTURE_STA=0;                        //清空
                                TIM2CH1_CAPTURE_VAL=0;
                                 TIM_SetCounter(TIM2,0);
                                TIM2CH1_CAPTURE_STA|=0X40;                //标记捕获到了上升沿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2,TIM_ICPolarity_Falling);                //CC1P=1 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
                }
         }

        if((TIM2CH2_CAPTURE_STA&0X80)==0)//还未成功捕获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
                        if(TIM2CH2_CAPTURE_STA&0X40)//已经捕获到高电平了
                        {
                                if((TIM2CH2_CAPTURE_STA&0X3F)==0X3F)//高电平太长了
                                {
                                        TIM2CH2_CAPTURE_STA|=0X80;//标记成功捕获了一次
                                        TIM2CH2_CAPTURE_VAL=0XFFFF;
                                }else TIM2CH2_CAPTURE_STA++;
                        }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2) != RESET)//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
                        if(TIM2CH2_CAPTURE_STA&0X40)                //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TIM2CH2_CAPTURE_STA|=0X80;                //标记成功捕获到一次上升沿
                                        TIM2CH2_CAPTURE_VAL=TIM_GetCapture2(TIM2);
                                        distan2=TIM2CH2_CAPTURE_STA&0X3F;
                                        distan2*=65536;//溢出时间总和
                                        distan2+=TIM2CH2_CAPTURE_VAL;//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distan2=340*distan2/2/10000;

                                        TIM2CH2_CAPTURE_STA=0;
                                   TIM_OC2PolarityConfig(TIM2,TIM_ICPolarity_Rising); //CC1P=0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else                                                                  //还未开始,第一次捕获上升沿
                        {
                                TIM2CH2_CAPTURE_STA=0;                        //清空
                                TIM2CH2_CAPTURE_VAL=0;
                                 TIM_SetCounter(TIM2,0);
                                TIM2CH2_CAPTURE_STA|=0X40;                //标记捕获到了上升沿
                                   TIM_OC2PolarityConfig(TIM2,TIM_ICPolarity_Falling);                //CC1P=1 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
                }
         }

        if((TIM2CH3_CAPTURE_STA&0X80)==0)//还未成功捕获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
                        if(TIM2CH3_CAPTURE_STA&0X40)//已经捕获到高电平了
                        {
                                if((TIM2CH3_CAPTURE_STA&0X3F)==0X3F)//高电平太长了
                                {
                                        TIM2CH3_CAPTURE_STA|=0X80;//标记成功捕获了一次
                                        TIM2CH3_CAPTURE_VAL=0XFFFF;
                                }else TIM2CH3_CAPTURE_STA++;
                        }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3) != RESET)//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
                        if(TIM2CH3_CAPTURE_STA&0X40)                //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TIM2CH3_CAPTURE_STA|=0X80;                //标记成功捕获到一次上升沿
                                        TIM2CH3_CAPTURE_VAL=TIM_GetCapture3(TIM2);

                                        distan3=TIM2CH3_CAPTURE_STA&0X3F;
                                        distan3*=65536;//溢出时间总和
                                        distan3+=TIM2CH3_CAPTURE_VAL;//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distan3=340*distan3/2/10000;

                                        TIM2CH3_CAPTURE_STA=0;
                                   TIM_OC3PolarityConfig(TIM2,TIM_ICPolarity_Rising); //CC1P=0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else                                                                  //还未开始,第一次捕获上升沿
                        {
                                TIM2CH3_CAPTURE_STA=0;                        //清空
                                TIM2CH3_CAPTURE_VAL=0;
                                 TIM_SetCounter(TIM2,0);
                                TIM2CH3_CAPTURE_STA|=0X40;                //标记捕获到了上升沿
                                   TIM_OC3PolarityConfig(TIM2,TIM_ICPolarity_Falling);                //CC1P=1 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
                }
         }

        if((TIM2CH4_CAPTURE_STA&0X80)==0)//还未成功捕获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
                        if(TIM2CH4_CAPTURE_STA&0X40)//已经捕获到高电平了
                        {
                                if((TIM2CH4_CAPTURE_STA&0X3F)==0X3F)//高电平太长了
                                {
                                        TIM2CH4_CAPTURE_STA|=0X80;//标记成功捕获了一次
                                        TIM2CH4_CAPTURE_VAL=0XFFFF;
                                }else TIM2CH4_CAPTURE_STA++;
                        }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4) != RESET)//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
                        if(TIM2CH4_CAPTURE_STA&0X40)                //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TIM2CH4_CAPTURE_STA|=0X80;                //标记成功捕获到一次上升沿
                                        TIM2CH4_CAPTURE_VAL=TIM_GetCapture4(TIM2);

                                        distan4=TIM2CH4_CAPTURE_STA&0X3F;
                                        distan4*=65536;//溢出时间总和
                                        distan4+=TIM2CH4_CAPTURE_VAL;//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distan4=340*distan4/2/10000;

                                        TIM2CH4_CAPTURE_STA=0;
                                   TIM_OC4PolarityConfig(TIM2,TIM_ICPolarity_Rising); //CC1P=0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else                                                                  //还未开始,第一次捕获上升沿
                        {
                                TIM2CH4_CAPTURE_STA=0;                        //清空
                                TIM2CH4_CAPTURE_VAL=0;
                                 TIM_SetCounter(TIM2,0);
                                TIM2CH4_CAPTURE_STA|=0X40;                //标记捕获到了上升沿
                                   TIM_OC4PolarityConfig(TIM2,TIM_ICPolarity_Falling);                //CC1P=1 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1| TIM_IT_CC2| TIM_IT_CC3| TIM_IT_CC4|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

//***********************************************************************************
//***********************************************************************************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if((TIM4CH1_CAPTURE_STA&0X80)==0)//还未成功捕获
        {
                if (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Update) != RESET)
                {
                        if(TIM4CH1_CAPTURE_STA&0X40)//已经捕获到高电平了
                        {
                                if((TIM4CH1_CAPTURE_STA&0X3F)==0X3F)//高电平太长了
                                {
                                        TIM4CH1_CAPTURE_STA|=0X80;//标记成功捕获了一次
                                        TIM4CH1_CAPTURE_VAL=0XFFFF;
                                }else TIM4CH1_CAPTURE_STA++;
                        }
                }
        if (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CC1) != RESET)//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
                        if(TIM4CH1_CAPTURE_STA&0X40)                //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TIM4CH1_CAPTURE_STA|=0X80;                //标记成功捕获到一次上升沿
                                        TIM4CH1_CAPTURE_VAL=TIM_GetCapture1(TIM4);

                                        distan5=TIM4CH1_CAPTURE_STA&0X3F;
                                        distan5*=65536;//溢出时间总和
                                        distan5+=TIM4CH1_CAPTURE_VAL;//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distan5=340*distan5/2/10000;

                                        TIM4CH1_CAPTURE_STA=0;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4,TIM_ICPolarity_Rising); //CC1P=0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else                                                                  //还未开始,第一次捕获上升沿
                        {
                                TIM4CH1_CAPTURE_STA=0;                        //清空
                                TIM4CH1_CAPTURE_VAL=0;
                                 TIM_SetCounter(TIM4,0);
                                TIM4CH1_CAPTURE_STA|=0X40;                //标记捕获到了上升沿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4,TIM_ICPolarity_Falling);                //CC1P=1 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
                }
         }

        if((TIM4CH2_CAPTURE_STA&0X80)==0)//还未成功捕获
        {
                if (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Update) != RESET)

                {
                        if(TIM4CH2_CAPTURE_STA&0X40)//已经捕获到高电平了
                        {
                                if((TIM4CH2_CAPTURE_STA&0X3F)==0X3F)//高电平太长了
                                {
                                        TIM4CH2_CAPTURE_STA|=0X80;//标记成功捕获了一次
                                        TIM4CH2_CAPTURE_VAL=0XFFFF;
                                }else TIM4CH2_CAPTURE_STA++;
                        }
                }
        if (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CC2) != RESET)//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
                        if(TIM4CH2_CAPTURE_STA&0X40)                //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TIM4CH2_CAPTURE_STA|=0X80;                //标记成功捕获到一次上升沿
                                        TIM4CH2_CAPTURE_VAL=TIM_GetCapture2(TIM4);
                                        distan6=TIM4CH2_CAPTURE_STA&0X3F;
                                        distan6*=65536;//溢出时间总和
                                        distan6+=TIM4CH2_CAPTURE_VAL;//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distan6=340*distan6/2/10000;

                                        TIM4CH2_CAPTURE_STA=0;
                                   TIM_OC2PolarityConfig(TIM4,TIM_ICPolarity_Rising); //CC1P=0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else                                                                  //还未开始,第一次捕获上升沿
                        {
                                TIM4CH2_CAPTURE_STA=0;                        //清空
                                TIM4CH2_CAPTURE_VAL=0;
                                 TIM_SetCounter(TIM4,0);
                                TIM4CH2_CAPTURE_STA|=0X40;                //标记捕获到了上升沿
                                   TIM_OC2PolarityConfig(TIM4,TIM_ICPolarity_Falling);                //CC1P=1 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
                }
         }

                if((TIM4CH3_CAPTURE_STA&0X80)==0)//还未成功捕获
        {
                if (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Update) != RESET)

                {
                        if(TIM4CH3_CAPTURE_STA&0X40)//已经捕获到高电平了
                        {
                                if((TIM4CH3_CAPTURE_STA&0X3F)==0X3F)//高电平太长了
                                {
                                        TIM4CH3_CAPTURE_STA|=0X80;//标记成功捕获了一次
                                        TIM4CH3_CAPTURE_VAL=0XFFFF;
                                }else TIM4CH3_CAPTURE_STA++;
                        }
                }
        if (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CC3) != RESET)//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
                        if(TIM4CH3_CAPTURE_STA&0X40)                //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TIM4CH3_CAPTURE_STA|=0X80;                //标记成功捕获到一次上升沿
                                        TIM4CH3_CAPTURE_VAL=TIM_GetCapture3(TIM4);
                                        distan7=TIM4CH3_CAPTURE_STA&0X3F;
                                        distan7*=65536;//溢出时间总和
                                        distan7+=TIM4CH3_CAPTURE_VAL;//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distan7=340*distan7/2/10000;

                                        TIM4CH3_CAPTURE_STA=0;
                                   TIM_OC3PolarityConfig(TIM4,TIM_ICPolarity_Rising); //CC1P=0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else                                                                  //还未开始,第一次捕获上升沿
                        {
                                TIM4CH3_CAPTURE_STA=0;                        //清空
                                TIM4CH3_CAPTURE_VAL=0;
                                 TIM_SetCounter(TIM4,0);
                                TIM4CH3_CAPTURE_STA|=0X40;                //标记捕获到了上升沿
                           TIM_OC3PolarityConfig(TIM4,TIM_ICPolarity_Falling);                //CC1P=1 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
                }
         }

                if((TIM4CH4_CAPTURE_STA&0X80)==0)//还未成功捕获
        {
                if (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Update) != RESET)

                {
                        if(TIM4CH4_CAPTURE_STA&0X40)//已经捕获到高电平了
                        {
                                if((TIM4CH4_CAPTURE_STA&0X3F)==0X3F)//高电平太长了
                                {
                                        TIM4CH4_CAPTURE_STA|=0X80;//标记成功捕获了一次
                                        TIM4CH4_CAPTURE_VAL=0XFFFF;
                                }else TIM4CH4_CAPTURE_STA++;
                        }
                }
        if (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CC4) != RESET)//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
                        if(TIM4CH4_CAPTURE_STA&0X40)                //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TIM4CH4_CAPTURE_STA|=0X80;                //标记成功捕获到一次上升沿
                                        TIM4CH4_CAPTURE_VAL=TIM_GetCapture4(TIM4);
                                        distan8=TIM4CH4_CAPTURE_STA&0X3F;
                                        distan8*=65536;//溢出时间总和
                                        distan8+=TIM4CH4_CAPTURE_VAL;//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distan8=340*distan8/2/10000;

                                        TIM4CH4_CAPTURE_STA=0;
                                   TIM_OC4PolarityConfig(TIM4,TIM_ICPolarity_Rising); //CC1P=0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else                                                                  //还未开始,第一次捕获上升沿
                        {
                                TIM4CH4_CAPTURE_STA=0;                        //清空
                                TIM4CH4_CAPTURE_VAL=0;
                                 TIM_SetCounter(TIM4,0);
                                TIM4CH4_CAPTURE_STA|=0X40;                //标记捕获到了上升沿
                                   TIM_OC4PolarityConfig(TIM4,TIM_ICPolarity_Falling);                //CC1P=1 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TIM_IT_CC1| TIM_IT_CC2| TIM_IT_CC3| TIM_IT_CC4|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