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duino2560的循线小车制作 附程序

楼主(2020-02-26):
基于arduino2560的循线小车的整体图

小车的整体图

小车的整体图

部分代码如下
/*

* 电机:
*      10 -> 左侧:前进( > 90 ) ; 后退( < 90 ) ; 停止( 82 - 92)
*      12 -> 右侧:前进( < 90 ) ; 后退( > 90 ) ; 停止( 93 - 103);
* F表示前B为后,D是在双线上,S表示单线上
*
*/
/****************************整体实验例程****************************/
#include <Arduino.h>
#include <Wire.h>
#include <MultiLCD.h>
#include <ServoTimer2.h>

//定义车行进方向
enum Dir{
  FORWARD = 1, BACK, LEFT, RIGHT, STOP
};

enum Trackingmode{
  FD= 1, BD, FS, BS       //举例FD就表示在双线上前进循迹,主要前传感器
};//

enum Turnmode{
  RFD= 1, LFD, RBD, LBD, RFS, LFS, RBS, LBS
//举例RFD表示 R向右转弯,F转完后要前进,D表示在双线上
};

//Motor
int left_motor_port = 4; //定义左侧电机引脚
int right_motor_port = 7; //定义右侧电机引脚
int motor_speed = 135; //定义电机停止速度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SensorInit();
  MotorInit();

}

/******************************设备初始化部分********************************/
//传感器引脚初始化
void SensorInit(){
  //pinMode(f[3], INPUT);
  //pinMode(rf_s, INPUT);
  for(int i=0;i<8;i++){pinMode(f[i], INPUT);}    //前传感器数组
  //pinMode(b[3], INPUT);
  //pinMode(b[6], INPUT);
  for(int i=0;i<8;i++){pinMode(b[i], INPUT);}    //后传感器数组
  //pinMode(l_s, INPUT);
  //pinMode(r_s, INPUT);
  for(int i=0;i<8;i++){pinMode(l[i], INPUT);}    //中间传感器数组
  pinMode(debug_sensor, INPUT);
  //digitalWrite(A1,LOW);
  //digitalWrite(A5,LOW);

}

/******************************车行进控制部分********************************/
int left_speed = 20;
int right_speed = 20;

void SpeedSet(int l, int r){
  left_speed = l; right_speed = r;
}

void Forward(){
  l_Servo.write(Angle2Pwm(motor_speed + left_speed));
  r_Servo.write(Angle2Pwm(motor_speed - right_speed));
}

void Back(){
  l_Servo.write(Angle2Pwm(motor_speed - left_speed));
  r_Servo.write(Angle2Pwm(motor_speed + right_speed));
}

void Left(){
  l_Servo.write(Angle2Pwm(motor_speed - 1.5*left_speed));
  r_Servo.write(Angle2Pwm(motor_speed - 1.5*right_speed));
}

void Right(){
  l_Servo.write(Angle2Pwm(motor_speed + 1.5*left_speed));
  r_Servo.write(Angle2Pwm(motor_speed + 1.5*right_speed));
}

void Stop(){
  l_Servo.write(Angle2Pwm(motor_speed));
  r_Servo.write(Angle2Pwm(motor_speed));
  delay(1000);
}

void Move(int dir){
  switch(dir){
    case FORWARD: Forward(); break;
    case BACK: Back(); break;
    case LEFT: Left(); break;
    case RIGHT: Right(); break;
    case STOP: Stop(); break;
    default: break;
  }
}
  //电机速度写入函数,调速的时候使用
void CorrectLeftF(){
  l_Servo.write(Angle2Pwm(motor_speed));
  r_Servo.write(Angle2Pwm(motor_speed - 20));
}

void CorrectRightF(){
  l_Servo.write(Angle2Pwm(motor_speed + 20));
  r_Servo.write(Angle2Pwm(motor_speed));
}

void CorrectRightB(){
  l_Servo.write(Angle2Pwm(motor_speed - 20));
  r_Servo.write(Angle2Pwm(motor_speed));
}

void CorrectLeftB(){
  l_Servo.write(Angle2Pwm(motor_speed ));
  r_Servo.write(Angle2Pwm(motor_speed + 20));
}

/*
void Turn(int mode){   //转向函数
  switch(mode){

    case 1:              //RF_D
  Move(RIGHT);
  while(!digitalRead(f[7]));
  //delay(500);
  while(!digitalRead(f[5]));
  SpeedSet(15,15);
  Move(RIGHT);
  //delay(dy);
  while(!digitalRead(f[2]));
  Move(STOP);
  SpeedSet(20,20);
  break;

    case 2:             //LF_D
  Move(LEFT);
  while(!digitalRead(f[0]));
  //delay(500);
  while(!digitalRead(f[2]));
  SpeedSet(15,15);
  Move(LEFT);
  //delay(dy);
  while(!digitalRead(f[5]));
  Move(STOP);
  SpeedSet(20,20);
  break;

    case 3:               //RB_D
  Move(RIGHT);
  while(!digitalRead(b[7]));
  //delay(500);
  while(!digitalRead(b[5]));
  SpeedSet(15,15);
  Move(RIGHT);
  //delay(dy);
  while(!digitalRead(b[2]));
  Move(STOP);
  SpeedSet(20,20);
  break;

    case 4:               //LB_D
  Move(LEFT);
  while(!digitalRead(b[0]));
  //delay(500);
  while(!digitalRead(b[2]));
  SpeedSet(15,15);
  Move(LEFT);
  //delay(dy);
  while(!digitalRead(b[5]));
  Move(STOP);
  SpeedSet(20,20);
  break;

      case 5:                 //RF_S
  Move(RIGHT);
  while(!digitalRead(f[7]));
  //delay(500);
  while(!digitalRead(f[6]));
  SpeedSet(15,15);
  Move(RIGHT);
  //delay(dy);
  while(!digitalRead(f[3]));
  Move(STOP);
  SpeedSet(20,20);
  break;

    case 6:             //LF_S
  Move(LEFT);
  while(!digitalRead(f[0]));
  //delay(500);
  while(!digitalRead(f[1]));
  SpeedSet(15,15);
  Move(LEFT);
  //delay(dy);
  while(!digitalRead(f[4]));
  Move(STOP);
  SpeedSet(20,20);
  break;

    case 7:            //RB_S
  Move(RIGHT);
  while(!digitalRead(b[7]));
  //delay(500);
  while(!digitalRead(b[6]));
  SpeedSet(15,15);
  Move(RIGHT);
  //delay(dy);
  while(!digitalRead(b[3]));
  Move(STOP);
  SpeedSet(20,20);
  break;

    case 8:            //LB_S
  Move(LEFT);
  while(!digitalRead(b[0]));
  //delay(500);
  while(!digitalRead(b[1]));
  SpeedSet(15,15);
  Move(LEFT);
  //delay(dy);
  while(!digitalRead(b[4]));
  Move(STOP);
  SpeedSet(20,20);
  break;
}
}

/******************************路径部分********************************/
/*
* 循迹函数
* 返回值:无
* 参数:mode:
*       FD:前进双线循迹
*       BD:后退双线循迹
*       FS:前进单线循迹
*       BS:后退单线循迹
* 功能:通过车底传感器检测路线进行循迹
*/
void Tracking(int mode){
if(mode==1){//FD
    if(digitalRead(f[2]) && digitalRead(f[5])){
      Move(FORWARD);
      delay(20);
    }
    else if(digitalRead(f[2])){
       CorrectLeftF();
      }
    else if(digitalRead(f[5])){
       CorrectRightF();
      }
    else
      Move(FORWARD);
      delay(20);

}

if(mode==2){    //BD
    if(digitalRead(b[2]) && digitalRead(b[5])){
      Move(BACK);
      delay(20);
    }
    else if(digitalRead(b[2])){
     CorrectRightB();
    }
    else if(digitalRead(b[5])){
     CorrectLeftB();
    }
    else
      Move(BACK);
      delay(20);

}

if(mode==3){   //FS
    if(digitalRead(f[3]) && digitalRead(f[4])){
      Move(FORWARD);
      delay(20);
    }
    else if(digitalRead(f[3])){
       CorrectLeftF();
      }
    else if(digitalRead(f[4])){
       CorrectRightF();
      }
    else
      Move(FORWARD);
      delay(20);

    }

if(mode==4){  //BS
    if(digitalRead(b[3]) && digitalRead(b[4])){
      Move(BACK);
      delay(20);
    }
    else if(digitalRead(b[3])){
     CorrectRightB();
    }
    else if(digitalRead(b[4])){
     CorrectLeftB();
    }
    else
      Move(BACK);
      delay(20);
  }
}

/*
* 循线计数函数
* 返回值:无
* 参数:mode:
*       FD:前进双线循迹
*       BD:后退双线循迹
*       FS:前进单线循迹
*       BS:后退单线循迹
* 参数:line:表示准备走几条线
* 功能:确定走的线数
*/

void Trackingline(int mode, int line){
  switch(mode){
  case 1:
    for(int i=0;i<20;i++){Tracking(FD);}
    while(1){
    if(meridians < line){
      if(meridians < line-1){
        if(digitalRead(l[3])){
          meridians++;
          while(digitalRead(l[3]));
          delay(200);
          }
        else{
          Tracking(FD);
      }
      }
      else{
        if(digitalRead(l[3])){meridians++;}
        else{Tracking(FD);}
      }
    }
    else{
      //Move(BACK);
      //delay(200);
      //Move(STOP);
      meridians = 0;
      //Move(BACK);
      //while(!digitalRead(l[3]));
      Move(STOP);
      break;
    }

    }
  break;

  case 2:
  for(int i=0;i<20;i++){Tracking(BD);}
    while(1){
    if(meridians < line){
      if(meridians < line-1){
        if(digitalRead(l[4])){
          meridians++;
          while(digitalRead(l[4]));
          delay(200);
          }
        else{
          Tracking(BD);
      }
      }
      else{
        if(digitalRead(l[4])){meridians++;}
        else{Tracking(BD);}
      }
    }
    else{
      //Move(FORWARD);
      //delay(200) ;
      //Move(STOP);
      meridians = 0;
      //Move(FORWARD);
      //while(!digitalRead(l[4]));
      Move(STOP);
      break;
    }
    }
    break;

    case 3:
  for(int i=0;i<20;i++){Tracking(FS);}
    while(1){
    if(meridians < line){
      if(meridians < line-1){
        if(digitalRead(l[3])){
          meridians++;
          while(digitalRead(l[3]));
          delay(600);
          }
        else{
          Tracking(FS);
      }
      }
      else{
        if(digitalRead(l[3])){meridians++;}
        else{Tracking(FS);}
      }
    }
    else{
      //Move(BACK);
      //delay(200);
      //Move(STOP);
      meridians = 0;
      //Move(BACK);
      //while(!digitalRead(l[3]));
      Move(STOP);
      break;
    }
    }
  break;

  case 4:
  for(int i=0;i<20;i++){Tracking(BS);}
    while(1){
    if(meridians < line){
      if(meridians < line-1){
        if(digitalRead(l[4])){
          meridians++;
          while(digitalRead(l[4]));
          delay(600);
          }
        else{
          Tracking(BS);
      }
      }
      else{
        if(digitalRead(l[4])){meridians++;}
        else{Tracking(BS);}
      }
    }
    else{
      //Move(FORWARD);
      //delay(200);
      //Move(STOP);
      meridians = 0;
      //Move(FORWARD);
      //while(!digitalRead(l[4]));
      Move(STOP);
      break;
    }
    }
    break;

}
}

/******************************路段部分********************************/

//主函数部分,直接写入要走的路
void loop (){
  Turn(LFD);
  Trackingline(FD,3);
  Turn(RBS);
  Trackingline(BS,1);
  Turn(LBD);
  Trackingline(BD,2);
  Turn(RFS);
  Trackingline(FS,1);
}

使用的八路巡线传感器 前中后各一 全部接在数字口上

使用的八路巡线传感器  前中后各一 全部接在数字口上

小车跑的场地,由单双线交叉构成的网格,本程序让小车沿线跑

小车跑的场地,由单双线交叉构成的网格,本程序让小车沿线跑

程序的源码

网友A(2021-11-03):
里面有一些库文件用不了,库文件能分享吗?

网友B:
小车底盘是自己制作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