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N76E003和哪个型号的单片机程序是完全通用的啊

楼主(2020-02-26):
请教一下大家N76E003和哪个型号的单片机程序是完全通用的啊,刚入手N76E003单片机,发现可参考的程序不多,想点亮一个三位数码管,999秒倒计时来测试测试的,一直点不亮

网友A:
你可以看下这个GF90F0320试试

网友B:
新唐n76e003应该能与与STM8S003完全兼容,可以互换,拙陋之见。

楼主:
还没摸着门道,说不上来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C:
程序兼容的吧,你是不是gpio没设置好?

网友D:
新唐,初学者玩这个的不多,至于通用也就是原理上,当然程序理论上也都可以移植。
你如果初学就建议上手 STC 的51 ,好学便宜而且外围设备要求也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