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c522的困惑,如何用一个射频别多张ic卡的?希望大神解惑

楼主(2020-02-26):
最近看到了很多帖子采用rc522做门禁系统,也看过手册,但始终没明白是如何用一个射频别多张ic卡的,比如说寝室的门禁卡,一个射频模块应该对应4张可以开门的卡,一个射频模块难道不是只能识别唯一的uid吗?
如果可以,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A:
“一个射频模块难道不是只能识别唯一的uid吗”rc522是每次只能识别一张卡的uid,你如果想让模块对应4张可以开门的卡,可以把这4张卡号全都写进代码里,也就是识别到卡号后进行一个判断,如果是提前录入的卡号就可以开门

网友B:
门禁卡的识别与 uid没有关系,而是与记录的存储器有关,每一张卡有多个存储单元,如果把每一个门锁编上号码,同时把该号码写入卡片中,开锁时读出卡片中所存的号码与该锁编的号码一致时,命令开锁,否则发出声音或提示信息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门禁卡的识别与 uid没有关系,而是与记录的存储器有关,每一张卡有多个存储单元,如果把每一个门锁编上号码,同 ...

明白了,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射频模块难道不是只能识别唯一的uid吗”rc522是每次只能识别一张卡的uid,你如果想让模块对应4张可以 ...

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C(2022-09-28):
引用 网友B:
门禁卡的识别与 uid没有关系,而是与记录的存储器有关,每一张卡有多个存储单元,如果把每一个门锁编上号码,同 ...

哥,有件事请教一下,就是如何让rc522读到两张或者以上叠在一起的卡

网友D:
可以无限张卡

网友E:
有一种东西叫IC卡,有一种东西叫ID卡
有一种区叫扇区,有一种号叫SN号

网友F:
还有一个防碰撞功能,查一下。

网友G:
uid不是写死的,可以改代码